求助!精灵2无效电池!!!!(更新!已经搞好!内附原因)

楼主(2013-11-18):
昨天听闻精灵2开放了返航点锁定等功能,今日迫不及待的升级。设置一切正常,调参软件提示飞机重新上电连接,照做,之后调参软件弹出:电池错误“非DJI智能电池”,接着手机连接WIFI信号,进入精灵2 APP,显示:“无效电池”,接着我又重新启动了几次飞机,每回精灵2 APP都显示:“无效电池”,现有图片如下,希望DJI技术指点,如何消除?

哈哈,在大疆技术帮助下,已经修好!
原因:我的接收机等一些部件还没升级更新!附图:

把这上面的东西全部更新就好了!谢谢技术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您把电池触片两端擦拭一下,并连接电脑调参软件把飞机和遥控固件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把电池触片两端擦拭一下,并连接电脑调参软件把飞机和遥控固件升级。

我就是升级后才出的这个问题。

网友:
全套DJI别的用不了,霸道

网友B:
要用 最新的调参 1.05,主控及中心板要同时升级,主控版本确定为 1.05,就可以了,另外 你的接收机升级了,遥控器也要同时升级最新 1.0.1.22,接收机版本为 1.0.1.3

网友A:
楼主您好,还需要中心版固件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还需要中心版固件升级。

已经升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大疆技术!另外也给有精灵2的朋友上了一课,千万不要忘了更新所有固件。

网友:
LZ  干什么坏事了  哈哈

网友C:
楼主,求问,升级后,需要手动配置各项参数么?还是默认正常的,另外,遥控器升级是要下后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求问,升级后,需要手动配置各项参数么?还是默认正常的,另外,遥控器升级是要下后盖么?

升级后,不需要手动设置各项参数,保持原来的就可以,遥控器升级需要将后盖卸下来(注意:不是电池盖哦!)。另外升级后S1(右上方三段开关)就可以设置GPS模式、姿态模式、一键返航模式,右上方的三段开关从上到下分别为GPS模式、姿态模式、手动(返航)模式。S2(左上方三段开关)可以设置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左上角三段开关从上到下分别为:关闭、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最后祝你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后,不需要手动设置各项参数,保持原来的就可以,遥控器升级需要将后盖卸下来(注意:不是电池盖哦! ...

相当爽啊。。。。。。。。回去就升级

网友D:
新手發問一下:
1.S1 最下端的"一鍵返航模式" ,與關掉控讓精靈2自返功能一樣嗎?
2.S2 的設置"航向鎖定","返航點鎖定",可以教導一下新手這些功能為何嗎?

感謝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后,不需要手动设置各项参数,保持原来的就可以,遥控器升级需要将后盖卸下来(注意:不是电池盖哦! ...

很重要。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發問一下:
1.S1 最下端的"一鍵返航模式" ,與關掉控讓精靈2自返功能一樣嗎?
2.S2 的設置"航向鎖定"," ...

1.S1 最下端的"一鍵返航模式" ,與關掉控讓精靈2自返功能一樣,只不过一件返航模式切回手动控制比较快,只要把S1切换到姿态模式再切回GPS模式就可以,在关键时刻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2.S2 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说来话就长了,你可以看看说明书,然后实地操作一遍就清楚了。

网友E:
楼主,大疆精灵2不能用副厂电池?如果真的,这也太麻烦了吧,使用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疆精灵2不能用副厂电池?如果真的,这也太麻烦了吧,使用成本高

看来是不能用副厂电池了。

网友:
这个太悲剧了,大疆这样搞是柄双刃剑

网友:
很好。学习学习。但是暂时还不准备升级,现有版本还没有熟练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后,不需要手动设置各项参数,保持原来的就可以,遥控器升级需要将后盖卸下来(注意:不是电池盖哦! ...

求问,我已经升级了,请问,右上角的开关,gps模式开着,是不是我以后不用做指南针校准(跳大神的动作了),只要开关找gps模式,就自动找星?手动返航模式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S1 最下端的"一鍵返航模式" ,與關掉控讓精靈2自返功能一樣,只不过一件返航模式切回手动控制比较快,只 ...

昨天在設定IOC時,S1 的最下段默認設定是手動,我把它改成失聯返航!

网友:
楼主,要主控和中心板,,就是那个CB什么的,一起升级。光升级一个就会有这个问题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要用 最新的调参 1.05,主控及中心板要同时升级,主控版本确定为 1.05,就可以了,另外 你的接收机升级了, ...

你好。为何我的精灵2在联上软件后,主控版本是1.0.没有1.05,显示是无可用更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为何我的精灵2在联上软件后,主控版本是1.0.没有1.05,显示是无可用更新

需要重新下載新的V1.05調參軟件重新安裝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重新下載新的V1.05調參軟件重新安裝才行!

你好,我己重新安装了参数软件,主控己升级到1.05.p330cb也升级到1.0.1.18接收机是1.0.13。但我打开软件后,显示的介面是这样的,智能IOC是关闭的。失控保护。仍是“自动返航降落”。没有调试S1开关选项。这是怎么回事?
                 己全部解决了.

网友:
己全部解决了。OK

网友:
垄断才有丰厚利润,
竞争才让消费者得利

网友:
一个电池就要快1000  不是屌丝可以用的起的

网友(2013-12-18):
破解电池成了当务之急,但破解之后,DJI很可能在新固件里面设置障碍,所以最好还是等地面站开放,固件稳定之后,再来破解,以后的升级也不升了。

当然,投资破解电池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谁刚把电池破解了,并生产出来准备大卖一场的时候,DJI突然自己把电池加密取消了,然后所有人都杀进这个电池市场,那就麻烦了。

网友:
电池上锁,欲排他,目测不是一招高棋。

网友:
升级的连接是多少啊

网友G:
楼主加我下。我不会更新。也是相同的问题。加下Q103609797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加我下。我不会更新。也是相同的问题。加下Q103609797

这个你应该找大疆技术员给你解决啊。

网友:
在這個快過農曆年的 時候  這個電池  不知道該不該多買 買了說不定又來個春節優惠
不買出門就玩1、2電就收工回家 ……
真是讓我不知如何是好
請教大夥 出門在外怎嚜充這顆電池阿

网友:
自家电池都有可能不认,看来改用副厂电池无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