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N故障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18):
正在拍摄中,云台突然失灵,遥控无效,带有大幅度卡动,在此之前一切正常。
回到地面,通电测试查找原因,通电后 云台动一下后就不动了,不自检,与断电的状态一样,但是云台的指示灯是亮着的,说明云台是通着电的。

等待一分钟左右以后,云台开始一直卡动,无法正常自检。

换了GCU,云台与飞控的连接线也换了,重新通电,怎么样都不行,还是这样。

因为之前一切正常,也没摔,是不是软件问题,或者电机烧了?

求临时解决方案,因工作紧急,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
用的是什么控制设备,遥控器 ,飞行距离多远!

网友A:
楼主您好,请联系我。23556028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联系我。2355602804

售后回复神速啊
效率

网友:
是不是云台里面的电刷进灰了,或者是脏了,我的原来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拆开清洗了,就好了。

网友:
电机烧了,没临时解决办法

网友:
拆成零件返厂,这样修的比较彻底,我都遇到不下五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