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x BL的电池、主尾马达分别是什么型号的啊?哪里可买?

楼主(2013-11-18):
忍不住败了Mcpx BL,动力才叫恐怖,声音才叫吓人。
想改改,不知道电池、主尾马达插头、插座是什么型号,请知道的仁兄告知一二。
这个不值钱,不算广告帖吧,请坛主莫删。
人家是1S改2S,我是2S想改回1S。

网友:
我才买了mcpx BL ,还没试呢,有这么恐怖?

网友:
没那么恐怖吧

网友:
BL的确动力爆棚...找个厚草地悠着点

网友A:
呵呵,我是SUPER CP正飞随便飞了,感觉很轻盈,BL动力猛,没法子只能从对尾悬停开始了,正在适应,就是那个十字盘中间的轴承特别容易脱落,我悬停稍微脚架碰地也会脱落,尾巴老抖,不停的修正尾巴了,另外那个充电器灯怎么闪算充电啊,我的是红灯闪几下,绿灯闪一下,就这么循环,充了40分钟也没见绿灯长亮就开始飞,这种充电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是SUPER CP正飞随便飞了,感觉很轻盈,BL动力猛,没法子只能从对尾悬停开始了,正在适应,就是那个 ...

你说的其他问题我都没碰到过 但是金鱼尾我最近发现只要把电池的位置调整好 重心落在主轴上的话能改善很多

楼主:
老兄些,我问的是插头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