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配置450

楼主(2013-11-18):
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 TL2685陀螺仪 ,配斜盘舵机 ,金属齿恒吉933。锁尾舵机,恒吉 MD732金属齿轮数码锁尾舵机,这个行吗。我想请教的是恒吉732性能怎样,和650陀螺仪,933斜盘配和有问题吗?

网友:
入门够了,配个铂金40A

网友:
新手很不错了!

网友:
拿来练习不错

网友A:
陀螺仪可以配个二手GY401或GP750,也不算太贵,锁尾性能好

网友B:
飞跃450pro 空机, 215mg*3 , ds525*1 ,铂金40A , zyx , RX1002接收, 配D10, 踏踏实实飞!! 我已经这配置飞1年半了。

网友C:
我也想配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跃450pro 空机, 215mg*3 , ds525*1 ,铂金40A , zyx , RX1002接收, 配D10, 踏踏实实飞!! 我已经 ...

我也是RX1002接收, 配D10,铂金40A,配斜盘舵机 ,金属齿恒吉933, GY650 陀螺仪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H2836 3860KV 450暴力马达 。配12齿轮。锁尾舵机 没定, 恒吉 MD732金属齿轮数码锁尾舵机,这个行吗。还有这个怎样FITEC FS-9257DM 数字金属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配一台

请教, 恒吉 MD732金属齿轮数码锁尾舵机,和FITEC FS-9257DM 数字金属舵机。怎样。百元左右的锁尾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RX1002接收, 配D10,铂金40A,配斜盘舵机 ,金 ...

  你都这配置了。  还不直接琐尾就上ds525, 性能绝对好!!  13T马达齿够用,12T我总觉得没劲。。。 我现在都用花牌3980kV 14T直齿,我觉得还行。

网友:
恒吉732性价比高用着没什么问题,只是有点发热,听说是正常的

网友:
推荐一个配置,:飞越无副翼空机,斜盘舵机用933(练到翻都没问题)锁尾建议用DS520 或者525(全新200多一点,二手的150左右,新手绝对够用)电机的话用花牌3860KV (108元)陀螺仪建议上MB(二手的800左右,不会让你后悔)预算不够的话上K8或者小姨子吧,论坛收一个小姨子也就200左右,和你现在用的陀螺仪价格差不了多少。无副翼新手上手快一些,这样的配置一般的炸鸡除了换一些易损件,电子件可以陪你练到3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RX1002接收, 配D10,铂金40A,配斜盘舵机 ,金 ...

不要想太多,也不要指望装一架就够。
你这第一架,是有副翼,对斜盘舵机要求不是很高,933肯定没问题(与113MG相当)。
锁尾舵机我的体会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这架锁尾舵机按照100-200的价格预算,
应该都可以。

具体732我没有用过,原则是金属齿,再就是反应速度足够快,即OK。

供参考,祝顺利!

网友:
锁尾就收个525  450  500  都能用  不贵还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可以配个二手GY401或GP750,也不算太贵,锁尾性能好

hg830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