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靈2的控,CE模式轉成FCC的教學視頻

楼主(2013-11-18):
原來的CE模式,控開機只會B一聲!
如果更新成功成FCC模式,控開機會有BB二聲!

网友A:
请问CE模式和FCC模式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CE模式和FCC模式什么意思?

无线电发射功率不同。两个标准的限制不一样好像FCC得大一些

楼主:
CE的控制電波較弱,有些國家的電波檢測不會通過!
FCC控制電波比CE強,以上是我所知道的 !

网友A:
是不是FCC模式下控制的距离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FCC模式下控制的距离远些

是的!
附上我飛高到510公尺後的手機畫面擷取!

500公尺高的夜景!

网友:
有个问题诚心跟大家请教下。我用螺丝刀向FCC(顺时针)方向转动一直转不到说明书上说的极限位置,转动时我全程很小心生怕拧坏了,全程没用力,转了十多圈,但就是感觉不到到头那种阻力点。但是开控后,倒是已经BB两声了。不知道问题大不大,会不会因为没有拧到头而影响功率,比如本来可以飞500米,但因为我没拧到头,只能飞400米?也咨询了下售后,说是可能电容滑扣了,如果要返厂的话需要至少7个工作日。很纠结到底有无必要返厂,盼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我是把控的四個螺絲卸下,打開來轉,這樣就比較不會搞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把控的四個螺絲卸下,打開來轉,這樣就比較不會搞壞!

我也打开检查了,但还是没看出什么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开检查了,但还是没看出什么端疑

據了解,調參升級到最新的版本時,CE模式也可達到400米的控制距離!

如果用原廠附的螺絲刀來轉?很容易滑掉,所以我用比較大隻的去輕輕的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CE模式和FCC模式什么意思?

發射功率不同 沒看說明書嗎?
(1)CE 合规版本由于输出功率的限制,通信距离约为300 米(空旷室外),飞行过程中请注意飞
行距离。如超出通信距离,飞行器将进入失控保护(原地降落或返航降落)模式。
(2)FCC 合规版本通信距离大约为500 米(空旷室外),飞行过程中请注意飞行距离。如超出通信
距离,飞行器将进入失控保护(原地降落或返航降落)模式。

网友(2014-11-13):
为什么我的视频观看不了~显示数据异常?

网友(2015-01-07):
EC   FCC 模式开关怎么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