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恒龙换395的电机怎么样?

楼主(2013-11-18):
原装恒龙换395的电机怎么样?电调什么的吃的消吗?兄弟们推荐几个品牌吧。
现在是什么都没换,钢波,5000毫安镍氢电池

对现有的猛犬基本满足了,就觉得换个大点儿的电机加点儿扭力就行,终归是玩具,差不多就行了。

谢谢!!!

楼主:
那我也试试385吧,我力求稳定和加强扭拒,我对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池?

VB Power  7.2V 4600mAh Ni-Mh 充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目前用了395電機 12v 26000转速的, 絲性差起步低速不行要很猛
因此用起来行進方面未能體驗TK22的能力 ...

你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tk22用起来怎么样?

因為目前用了395電機 12v 26000转速的, 絲性差起步低速不行要很猛
因此用起来行進方面未能體驗TK22的能力
其他功能倒是很好玩,
聽了上帝大哥意見準備淘個萬寶至385電機 24V7800轉
安裝TK22眞的要小心確認電路, 特别是上蓋的...上帝大哥幫了我很多!
可看我的帖子:
[新人][有圖有視頻]恒龍虎式 改裝TK22+軸承+395電機, 無上蓋試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習, 我的虎一換了TK22電調, 物色电机中

tk22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A:
學習, 我的虎一換了TK22電調, 物色电机中

网友:
恒龙自带的电调估计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484参数电流不小啊,恒龙电路能受的了不?

1.5V时5000转, 电流1.4A3V时10500转, 电流1.6A4.5V时1600 ...

我也担心这个问题,还是想更稳定,gee的那个395你用过后觉得稳定吗?大概多少钱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E稍微395电机扭力还是很不错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是仙子啊没货了。我现在个人推荐上484电机。螺丝口和 ...

如果用484的话,用做任何改装吗?电调受的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EE稍微395电机扭力还是很不错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是仙子啊没货了。我现在个人推荐上484电机。螺丝口和 ...

看484参数电流不小啊,恒龙电路能受的了不?

1.5V时5000转, 电流1.4A

3V时10500转, 电流1.6A

4.5V时16000转, 电流1.7A

6V时21600转, 电流1.8A

7.5V时27000转,电流1.85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95低速线性很差,恒龙的波箱减速比不合适,豹2的话还行。

GEE稍微395电机扭力还是很不错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是仙子啊没货了。我现在个人推荐上484电机。螺丝口和波箱完美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320A的很便宜,还保险,一个50左右,2个100+,有自动寻找中点(前进,后退)版本,带拖刹车版本,还有防 ...

兄弟,你回答的真详细啊,谢谢,有问题再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0转的黄皮385电机!

哪个厂商的?运转稳定吗?

网友D:
电调320A的很便宜,还保险,一个50左右,2个100+,有自动寻找中点(前进,后退)版本,带拖刹车版本,还有防水版本的!
由于HL坦克的空间限制和波箱齿轮的限制,395和380电机速度上差的不多!
5000MAH电池大多数是10C的放电就是50A,但是最终电机的电流取决于电机的真正使用!所以电流远远小于50A(对于380,385=电机)
HL波箱改装可以上540,550电机,推荐540(28T到40T之间)
原装坦克不支持5000MAH电池!
另:要想大扭力也可以不换电机,我的田宫虎就是380电机,扭力要大于HL的虎,原因是田宫的波箱齿轮转速要低于HL的,而且是交错布置的齿轮(就是让多组齿轮同时受理),这样充分的利用了电机的扭力!
速度和扭力是相反的!不可能2者兼得!换电机就要转速低的,换波箱就要齿轮减速比大的!
又要速度,还要扭力就要变速箱了!当然也可以找到2者平衡的,目前平衡性最好的电机就是540电机!
540电机就是一般1:10的攀爬车,==,田宫,京商的跑车,飘移用的电机,有很多T值得电机,4.5T,8T,10T...40T...60T...70T...100T.(T值越高扭力越大,转速越低)
坦克一般都是25T到40T之间,田宫的豹2A6就是2台540电机,好像是28T,还是30T的!

网友B:
12000转的黄皮385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5低速线性很差,恒龙的波箱减速比不合适,豹2的话还行。

速度基本不变,只相应的增加扭矩的话,你有推荐什么电机吗?

网友B:
395低速线性很差,恒龙的波箱减速比不合适,豹2的话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