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电子人才问个课外题!

楼主(2013-11-18):
请问有什么仪器可以干扰到电子手表的走时或者按要求跳到一定的时间,懂这方面的出来探讨一下吧!

网友:
问题太深,无法回答

网友A:
高功率微波的电磁脉冲武器
微波武器可使武器、通讯、预警、雷达系统设备中的电子元器件失效或烧毁,导致系统出现误码、记忆信息抹掉等,强大的高功率微波辐射会使整个通讯网络失控。

网友A:
悄悄的问下LZ想干啥?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LZ想投机取巧吧呵呵,只能告诉你你想的是完成不了的。而且你想干扰或修改参数那是难上加难,毕竟你想干扰或串改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

网友:
干扰变快变慢还是用可能的,但是走到指定时间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悄悄的问下LZ想干啥?

同问,还要加一句:除了破坏,基本做不到控制。

网友B:
电子手表的振荡源是石英振子,这东西可不容易被干扰,十分稳定,走时的准确性就是靠它保障的!
而且手表有一层很厚的金属外壳,屏蔽性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功率微波的电磁脉冲武器
微波武器可使武器、通讯、预警、雷达系统设备中的电子元器件失效或烧毁,导致系 ...

看来有懂行的~呵呵!!我想的是商业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手表的振荡源是石英振子,这东西可不容易被干扰,十分稳定,走时的准确性就是靠它保障的!
而且手表有 ...

我讲的电子表只的是电子跳字那种,显屏的不是行针的

网友:
把家里的电表干扰下,可以做

网友:
我是学电子的,手表的计时器是晶振,靠电子的来回震荡来计时,很稳定,干扰晶振几乎不可能。用EMP可以干扰,他可以使你的一切电子设备瘫痪,但是这套武器系统很难搞到。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楼主去搞一颗核弹,发射到电离层引爆(60英里高),你的那座城市几乎就停电了,注意,不知手表,手电筒都打不开喔,效果很好的,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