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接台式电脑显示屏幕,不通过主机,怎么弄?

楼主(2013-11-18):
5.8G图传接台式电脑显示屏幕,不通过主机,怎么弄?

网友:
av转换vga

网友:
买个AV转VGA的模块

网友:
这么一转,画质损失不少呢

网友:
这个要装带AV输入视屏采集卡吧!!

网友:
大家这么一说,明白不,电脑就使用它的显示器而已!

网友:
3楼正解
但是用显示器飞行现场电源怎么解决??

网友:
买12v显示器驱动板 自己改12v供电

网友:
买显示屏的 驱动 板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每次都带着电脑显示器出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每次都带着电脑显示器出去飞?

车载台式电脑,显示器电源用主机电源,信号线转我的图传上去显示,等于只利用显示屏幕,目的是车内空调舒服,车内驾驶,另外用大显示器可以几个人一起看着飞。还有别的原因不便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载台式电脑,显示器电源用主机电源,信号线转我的图传上去显示,等于只利用显示屏幕,目的是车内空调舒 ...

这样啊,简单!就是上面人说的一根转接线就解决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