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大8轴配置 挂5D3 续航时间首要考虑

楼主(2013-11-18):
请大家推荐个 大八轴 配置 目前什么机架比较好 结合挂5D3
云台
3轴的 飞控用悟空A2 GPS 目前以有S800 S800EVO 各一套 Z15 3套 由于种种原因微单已经满足不了 所以希望大家推荐推荐 架子配多大KV的
电机
多大的桨 然后挂上什么5D的云台 目前手上全是6S
电池
如果4S 续航比6S 多值得入的话 都不是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6S肯定比4S久

网友B:
要续航就用大六轴~~~5D3六轴足矣

网友C:
要续航就得提效率,要提效率就得用大桨,要用大桨显然八轴不是合适的选择,1m+轴距的六轴属于楼主!

网友D:
亮瞎双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