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准备去飞遥控器遥控飞机不起反应。

楼主(2013-11-18):
      今天中午回家准备出去爽飞,但是发现遥控器怎么弄都不起反应,检查一下各个扳杆都正常。看飞控,发现飞控灯一直很快的闪烁红灯,回去用连接线接到电脑上,发下如下报错:
e

飞控指示灯图:

求救各位大大是什么问题,是遥控器问题还是飞控问题。在此谢谢~!

楼主:
本人新手,虽然看见,但是不会配置啊,求各位大大!

网友A:
电压问题,DJI的什么控

网友B:
楼主看下调参软件右下角提示的错误代码, 然后对照错误列表里面的方案执行即可.

常见的是CFG error, 校准遥控器,重新上电,即可.

网友C:
我看到rx1002  楼主用D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rx1002  楼主用D10

对啊,用的是华科尔d10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调参软件右下角提示的错误代码, 然后对照错误列表里面的方案执行即可.

常见的是CFG error, 校准 ...

不行啊 ,按照你说的,校准了之后关控,拔电源,然后稍等插上,四轴也重启,还是没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问题,DJI的什么控

是华科尔d10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按照你说的,校准了之后关控,拔电源,然后稍等插上,四轴也重启,还是没反应啊。

显示配置错误8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调参软件右下角提示的错误代码, 然后对照错误列表里面的方案执行即可.

常见的是CFG error, 校准 ...

看看错误代码:

网友D:
楼主你最好不要把接收机的天线塞到管子里,如果是碳管,会严重影响信号接收。这是题外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最好不要把接收机的天线塞到管子里,如果是碳管,会严重影响信号接收。这是题外话。

你说得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最好不要把接收机的天线塞到管子里,如果是碳管,会严重影响信号接收。这是题外话。

啊,那我放哪啊,听说两个线不能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得很正确!

我是玻纤,我捆到外面还是?

楼主:
是这样的,刚刚摸索着,应该是控问题,看图:

刚开始发现控制模式切换那栏总不是指着姿态,调控的翼襟还是不行

后来恢复出厂,姿态是对了,可是油门杆不对,请大侠帮我啊,飞不起一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玻纤,我捆到外面还是?

最简单的办法,套在一根用完的中性笔笔芯里,然后两个天线互成90度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刚刚摸索着,应该是控问题,看图:

刚开始发现控制模式切换那栏总不是指着姿态,调控的翼襟还 ...

校准遥控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刚刚摸索着,应该是控问题,看图:

刚开始发现控制模式切换那栏总不是指着姿态,调控的翼襟还 ...

油门那里点反向即可.

然后点开始, 进行遥控器校准, 然后点完成. 然后主控重新上电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玻纤,我捆到外面还是?

两根天线成90°夹角,接受效果会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不行吗

昨天看见一个设置华科尔d10的视频,一时手贱,按照他说的设置,最后才发现人家是玩直机的,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那里点反向即可.

然后点开始, 进行遥控器校准, 然后点完成. 然后主控重新上电应该能解决问题.

你好,按照你说的我试过不行啊

楼主:
不知道还有谁是玩atg四轴用naza lite飞控和华科尔d10控,把你飞控的参数发给我,我导入应该就好了。我邮箱:longe9@163.com

网友B:
请PM您的QQ,我们远程帮您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看见一个设置华科尔d10的视频,一时手贱,按照他说的设置,最后才发现人家是玩直机的,郁闷!

所以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PM您的QQ,我们远程帮您看下.

好的,谢谢,qq:87555866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D10玩NAZ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053

你好,我按照你的视频华科尔d10和nazav2设置了,请问我的是nazalite设置可以通用吗?我试过怎么还是不行,而且我最下面的那个姿态gps下面的指针来回调都不动啊,求救啊,急死我了。帮帮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按照你的视频华科尔d10和nazav2设置了,请问我的是nazalite设置可以通用吗?我试过怎么还是不行, ...

没有用D10和LITE连接过,但是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用D10和LITE连接过,但是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呀。

主要是我按照你说的那样,调起落架和其他的调参模式遥控器模式第五项控制模式下面的指针既不指向gps也不指向手动,指针一点也没反应,重新连接了还是,校准摇杆都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