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11-18):
刚装的APM飞控,还不怎么明白,请老手帮忙解答。先谢过!!!

1、飞机方向和地图上显示的方向不一致,是不是GPS装反了?
2、在地面站里如何设置同时定高和定点?
     我设置了一下,这6种模式只能用到一种,稳定模式就不能定高,打开定高模式就不是稳定模式了,如何同时做到定高+定点+稳定呀?
3、我没装桨调试,放到地上后打开定高,电机转动10多秒后就停转了,是不是说明飞机很平电机就会停转?定点也是这个,不动的话过10多秒就停转。
4、解锁电机转动这个功能有什么好处?是把它关了还是开着?设置里面显示的100,这个值是什么意思?

怎么都来看方向呢,还有其它几个问题呢?有没有用过这个的?方向对不对,给个答案嘛。

网友:
我只知道这里可以设置行航线的高度,其他的等大神回答

网友A:
据我所知除了手动模式之外所有的模式都包含自稳的,定高也包含了自稳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除了手动模式之外所有的模式都包含自稳的,定高也包含了自稳把.

怎么定高加定点呢?
还有我的GPS方向是不是对的?

左边是机头方向

网友A:
Loiter模式定点加定高
还是先看看wiki把.

网友:
没用过,先顶贴吧

网友:
楼主这线一个字,乱。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罗盘选择90度,再来就做一个比较首先手机下载指南针软体或是用一般的指南针,在放到飞机的机头上连接飞控进去看,当你转动飞机看着手机上的指南针与软体上的指南方向是否一至,如果不同就在软体上选择罗盘角度,这款GPS带罗盘因该是选90度,再试试巴

这部份如果错误就飞行,会变成开GPS定点飞机朝另一个方向飞去,也会造成失控返航罗盘给错误的方向飞机就会朝错误方向飞走

网友:
LZ转180重新安装下,不就知道了
GPS安装是无所谓昂方向的,但LZ这个GPS集成了罗盘,罗盘要分清方向

网友:
罗盘这么接近电源线,先测试看看罗盘有没有干扰吧

网友:
2.6的?没有看见罗盘啊

网友:
带罗盘应该是有方向的!到外面换方向实验下啊

网友:
我刚开始时也是碰到类似问题,当时是方向和机头一致,但是机头向南转动,图标却向北相反方向转动,问卖家他也解析不清楚,后来我自己摸索搞定了,好像是地面站有一个设置什么的。太久记不起了。改天再连接apm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除了手动模式之外所有的模式都包含自稳的,定高也包含了自稳把.

确定吗?是不是悬停就是定高定点加自稳(也就是Loiter模式。这个模式我是理解为定点,是不是就 是定高加定点)?简单模式的自稳又是怎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iter模式定点加定高
还是先看看wiki把.

看了,不理解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吗?是不是悬停就是定高定点加自稳(也就是Loiter模式。这个模式我是理解为定点,是不是就 是定高加定 ...

Loiter模式就是定高加定点 简单模式即是无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