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的电压检测值 与 B6电压检测值 与 电显检测值

楼主(2013-11-18):
我表示 我的电池在B6上是充满了为16.8
                        在电显上却显示16.7
                  在飞行报告里却显示16.5
降落的时候
                    电显 显示电压单节为3.85 3.82 3.84 3.84 总的是15.3
重点来了 飞行报告里显示降落的电压为14.5
回去充电的时候 B6上显示为15.4
SX的这个数据~~说明我把电池过放了在 飞行的时候?
求大神路过~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不是电池已经..........

网友:
SX这个数据应该是在飞行中的动力电池数据
那么在有消耗的情况下,电池电压是不一样的~B6和电显都是在电池没有大功率放电的情况下
所以不一样应该是正常的~而且和电池C数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而已。

网友:
正常的  电路有负载的情况下就会有压差。 魔友们通常说的线损电压。 通常接负载的时候和不解负载的时候 有1-2V的电压差。 自己找个电压表 实际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负载电压肯定比无负载电压低呀,很正常呀。

网友:
很正常的现象,如果天气冷点,天上和地下、有负载和空载有时会差很大的。

网友:
负载电压本来就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