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ESP、去掉尾撑杆震动悄然消失!

楼主(2013-11-18):
       反反复复折腾了一个多月,期间换了皮传套件、尾桨夹头组,尾桨夹、旋翼头平衡了再平衡还是抖,今天又从新平衡了尾桨夹和尾桨,装上发现我用手抓紧垂直尾翼(卸掉大桨)震动消失,放开手再从新推油就抖得嗡嗡响不是一般厉害!!折腾无果,然后习惯性的检查螺丝,这时我想起几天前一次试飞(硬来),水平尾翼尾撑的一个螺丝掉了下来,当我把螺丝拧紧再飞发现震动比原来还大了些!想到这里我立马把尾撑拆了,迫不及待推油......然后惊喜,终于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尾撑怎么办?不装了吗?

网友A:
尾撑共振吧 加个蝴蝶结试试
本质上还是尾巴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撑共振吧 加个蝴蝶结试试
本质上还是尾巴震

    加蝴蝶结、这个没想过,改天试一下!!尾巴用手托住垂直尾翼只感觉到细微的震动!

网友:
不要扭太紧螺丝可能不怕

网友B:
尾撑共振。。。建议这位兄弟改变一下尾撑的连接尾管位置。。。可以使用碳纤维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撑共振。。。建议这位兄弟改变一下尾撑的连接尾管位置。。。可以使用碳纤维棒!!

我打算裁短一点,不知道效果怎样!我的尾撑杆是碳纤的!

网友:
恭喜问题顺利解决!学习!

网友C:
问一下,你的500尾轴的直径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你的500尾轴的直径是多少的?

4MM,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4MM,没错!

我的是5mm的…………去买尾轴,幸亏当时仔细看了下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试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960

海绵会不会太软了?明天试一下!

网友:
共振,改变尾撑固有频率?试试切短一点点??

网友:
只能精神鼓励了,帮不上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