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行摇晃得厉害,求帮忙

楼主(2013-11-18):
今天上午炸了次机,下午修理完毕出去试飞,结果发现摇晃特别厉害,一动副翼跟大点油门就会摇晃,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看样子是无副翼

网友B:
主或横轴弯了

网友C:
舵机行程不一致。

网友D:
别带病飞,下来好好检查,先看各种轴;再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松动!

网友:
动升降舵没事?

网友E:
结果就是,旋翼头上的每个部件都要拆开查一遍,再装回去,肯定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无副翼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正在一步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或横轴弯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正在一步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果就是,旋翼头上的每个部件都要拆开查一遍,再装回去,肯定修好。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正在一步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行程不一致。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正在一步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带病飞,下来好好检查,先看各种轴;再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松动!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正在一步步检查。

楼主:
查来查去都感觉没对啊

网友F:
先看看是否是横轴弯了,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横轴弯了也是这么抖的,还有主轴,这个是关键,一般这个搞定了就不会晃了,另外建议再检查一下大齿盘上的单向轴承和单向轴承座是否有被炸坏,我就被炸坏过,如果这些你都换新还没有解决的话那就看看是否螺距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看看是否是横轴弯了,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横轴弯了也是这么抖的,还有主轴,这个是关键,一般这个搞定了就不 ...

首先说声谢谢,上述问题都检查了,可以肯定不是相关问题,我担心的是不是螺距的问题或是舵机有问题,刚才在网上找了机个舵机,等到货再研究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说声谢谢,上述问题都检查了,可以肯定不是相关问题,我担心的是不是螺距的问题或是舵机有问题,刚才 ...

你的飞机有双桨吗?有没有消除双桨?

楼主:
没双浆,我机机在飞行的时候从来不出现双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飞机有双桨吗?有没有消除双桨?

主要问题是,稍微油门大点或是操作下副翼就会抖动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稍微油门大点或是操作下副翼就会抖动厉害

建议,1再看看有没有做好浆平衡,2检查一下十字盘,3,消除一下双桨,有双桨也会抖动,因为浆的角度不同,升力也不同就会产生抖动,特别是低速的时候。
另外,消除双桨,我用的办法就是有一个飞行模式螺距曲线调成平行线,就是不管油门加多大螺距都是0,先用螺距尺测量一片浆,确定螺距是0,然后在浆尖的位置贴一个颜色的标签,以方便辨别,确定弄好后开控,通电,油门稍微加一点,不要转太快,不然容易发生危险(我还把任何扳手等重物压在起落架上,以防飞机乱跳失控受伤),距离飞机稍远观察是否有双桨,有的话就开始调另外一个浆,直到油门加到30%的样子都没有产生双桨就完工了,这样后一般不会怎么抖了

网友G:
不知道你炸成啥样,修了哪里哦。重新核准一下循环螺距、整体螺距挺必要的

网友:
三个轴如果没弯就检查中联

网友H:
如果是无副翼的话。。查下震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无副翼的话。。查下震动吧

现在基本确定了,舵机反应迟缓,准备换3个舵机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炸成啥样,修了哪里哦。重新核准一下循环螺距、整体螺距挺必要的

已经找到原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谢谢

什么原因呢 分享下?  哦 看到了,解决就好

网友:
炸机 不管三七两十一   三轴全换

网友:
认真,仔细的观察,是会发现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问题已处理,灰常感谢

网友:
倒是说说怎么处理的阿

网友A:
有问题让大家一起帮着解决,解决完了不分享一下经验,让后来人也能进步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让大家一起帮着解决,解决完了不分享一下经验,让后来人也能进步不是吗

是的

楼主:
经过大家的指点,我把旋翼头全部拆了,横、主轴也换了,最后解决了飞机发抖的问题,呵呵
又多会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大家的指点,我把旋翼头全部拆了,横、主轴也换了,最后解决了飞机发抖的问题,呵呵
又多会一样了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