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550飞行时会自己想左边旋转,手动纠正就没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

楼主(2013-11-18):
dji f550飞行时会自己想左边旋转,手动纠正就没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

网友A:
遥控器没校准好吧

网友:
我的也是向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没校准好吧

改校准准的都校准了,imu,基础校准,高级校准,遥控器校准,恢复出厂设置,都搞过,就是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

楼主:
dji技术,进来求答案啊!!!!!!!!!

网友:
GPS飞行模式也转吗?

网友B:
负荷大了的话加大感度试试   我就是这么搞好的

网友:
跟樓主相同問題?已經發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荷大了的话加大感度试试   我就是这么搞好的

我换过了电机换成了tm 2216

网友C:
校准遥控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遥控器看看

遥控器回复出厂设置吗?试过了,在飞的话还是会自己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