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重量你心动不?

楼主(2013-11-18):
不挂电池重量1381g

正面

云台挂架

上面

侧面

图传布置 底部细节
下面
报配置 :TM3110 700kv                                                                      320g
           TM 30A 电调                                                                           120g
             狗思+狗3                                                                              330g
           nazaV2+GPS+LED+PMU+osdMINI+接受+图传+图传降压模块    240g
           TM 1145碳桨                                                                           40g

机架加脚架猜猜多重?轴距520

公布答案 4个铝管机臂 10*10*190                                                        74g
              2块1.5mm碳板中心板                                                            84g
              1块通长的电池板                                                                    22g
               轻量脚架                                                                              70g
               螺丝  铝柱                                                                            43g
               云台挂架                                                                              17g

               机架和脚架总重                                                                   310g

小弟第一次设计机架,得到那么多魔友和前辈的肯定,真是受宠若惊。在此感谢大家,关于机子的性能,我改天拍个视频,还请大家莅临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

谢谢,补个云台挂载细节

网友B:
最的漂亮,重量也好赞

网友B:
没有万恶的管夹就是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的漂亮,重量也好赞

多谢爵爷,看了很多您的帖子,还是没办法搞定MWC,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爵爷,看了很多您的帖子,还是没办法搞定MWC,呵呵

mwc这玩意吧,慢慢弄会好的,不过适合纯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万恶的管夹就是好啊

是的啊,之前用的折叠机架,好重,严重影响飞行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啊,之前用的折叠机架,好重,严重影响飞行时间

管夹是说的炭管的那种,螺丝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夹是说的炭管的那种,螺丝太重

之前光固定电机座就两个管夹,四个长螺丝,还有C卡什么的,机架加脚架就550G

网友C:
5000,10000电池是几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0,10000电池是几S的?

4S 的,呵呵

网友:
效率不错,我6S10000的电池也只能飞30分钟,起飞3450G

网友D:
折叠H4,全碳的,带云台和小银狗,不带电池1KG路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补个云台挂载细节

铝管机臂什么尺寸?

网友:
这个不错,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管机臂什么尺寸?

10*10*190 单位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叠H4,全碳的,带云台和小银狗,不带电池1KG路过

请教饭团,轴距多大?具体配置

网友:
不错,简洁大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饭团,轴距多大?具体配置

680轴距,机架350g,脚架65g,自制无刷碳纤云台150g,电机lok3506 电调是simonk30A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680轴距,机架350g,脚架65g,自制无刷碳纤云台150g,电机lok3506 电调是simonk30A

350+65+150=565g 剩下狗 电机 电调 飞控的重量只有435g?

网友:
TM,让人眼馋啊

网友F:
多大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大桨啊?

前辈,用的是TM 1145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10*190 单位mm

这么细?刚度够吗?下层还有空间走线吗?

网友:
我看到狗思了,竟然还有18mz

网友G:
LZ  10*10的方管强度够吗?机架比我15*15的轻了17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细?刚度够吗?下层还有空间走线吗?

中心板的布局模仿这样的

刚度,放心,明天争取拍段视频放上来,冰咖啡的四轴就是10*10的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10*10的方管强度够吗?机架比我15*15的轻了17G,

刘兄,呵呵,你的轴距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65+150=565g 剩下狗 电机 电调 飞控的重量只有435g?

电机65g一个,电调20g一个,狗拆电池55g,剩下的零零碎碎差不多了,反正在1.1KG以内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补个云台挂载细节

这云台挂的好帅

网友:
简洁漂亮的鸡鸡,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云台挂的好帅

可以通过更换不同高度的铝柱调节云台的高度

网友:
我估计楼主是和我一个想法,让云台roll和四轴roll重合

网友:
700轴距四轴带狗+无刷云台2800g

网友:
好漂亮 忍不住要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