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升级后,1绿2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18):
精灵启动后,出现1绿2红闪灯,谁知道,麻烦告诉我

网友:
你升级了最新固件而且点了上面的phantom  2 vison了吧?这样就改成了NAZA M模式,1绿2红是接收的卫星数=5。
这种模式的显示就跟精灵一代一样了

楼主:
是的,我启用NAZA 模式,卫星数<5可能,我在室内没卫星,我以为是故障,呵呵

网友:
我的是一绿,三红..我也以为故障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綠,三紅..我也以為故障了..

网友:
怎都不看說明書呢?新手一定要多讀說明,連燈號誌都搞不明白就莽撞飛行,很容易發生危險
輕則炸機嚴重時更會傷到人,飛行器不是玩具請注意安全阿!

一綠  二紅    GPS模式,衛星訊號5顆星、油門在中央位置

网友:
楼上的,你错怪他们几位了。他们可能是首次接触DJI的整机或NAZA飞控,vision的说明书上是没有你这个图的,而只有说绿灯慢闪是安全飞行模式,黄灯慢闪是半安全飞行模式。vision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才有NAZA M模式可选。其实升级时选NAZA模式是有提示的:LED指示灯将按NAZA M模式闪烁,而与VISION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