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离合器的问题

楼主(2013-11-18):
最近离合器老是出现嗤嗤的响声,新买的甩块,装上后用一段时间,离合器就会出现嗤嗤的响声,是怎么回事?(飞机是JR90,发动机是OS91的)

网友A:
是不是金属刮擦的声音?如果是先检查摩擦片

网友:
估计是来令片没了。。

网友:
油机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金属刮擦的声音?如果是先检查摩擦片

就是,好像油管不进油,可能与油针旁的汽滤有关,嗤嗤声音挺明显,而且排气管始终不出油。

楼主:
刚刚买的甩块,今天拆下发动机看了一下,发现甩块单向轴里的摩擦片裂了,这是怎么回事,操作不当吗?是不是启动的时候有需要注意的事项,没考虑?一个甩块300多,为什么这么快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买的甩块,今天拆下发动机看了一下,发现甩块单向轴里的摩擦片裂了,这是怎么回事,操作不当吗?是不是 ...

确保离合中轴线和启动轴的轴线在同一条直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买的甩块,今天拆下发动机看了一下,发现甩块单向轴里的摩擦片裂了,这是怎么回事,操作不当吗?是不是 ...

这机子老贵了,一个甩片就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老贵了,一个甩片就300多

能看看甩片的近照,国产同类材料能代用?个人想法。

网友:
请换一片好的离合器片,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