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nex7尝试更换镜头(文字版)

楼主(2013-11-18):
琢磨这个事情好久了,饼干头的画质让我越来越难以接受,今天逛市场询问蔡司21mm,f4.5的镜头,店主给推荐了福伦达12mm,f5.6的,感觉重量与长短可以接受,比蔡司的重大概100多克,果断入手。
由于身在北 京,借了架s800尝试安装更改重心,上机后调整了俯仰方向的重心和横滚重心,不通电相机水平,但感觉重量超的太多,不是自己的机器,所以不敢贸然通电。。。明天还是去换个蔡司的试试吧,如果可以,上图分享。

网友:
换镜头这种折腾的事情啊。。。。个人觉得实在是吃力效果又不好...

网友:
有可能打乱了,Z15的程序,可能导致 自检 平凡不通过

网友:
5N 7N就这样子了
感觉折腾不如直接换GH3或者5D

网友A:
靠!我早就换用其他镜头了,只要重量不是太夸张,只要调整好重心,实拍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你担心个啥?

我现在用NEX-5R和索尼E 10-18mm超广角镜头,还加了ND减光镜,相机、镜头的重量已经超过530克了,实拍效果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要换蔡司21mm,f4.5。但是呢,怕中心不行,通电到是没事,但是中心不行怎么办

网友:
建议换成福伦达15mm f4.5的,我就是这个,重心调整好了后很给力,买原厂转接环。价格也比较好,没有蔡司21的贵而且等效焦距正好是24mm,比蔡司的广,比福伦达12的轻也便宜。
拍视频要配上一片ND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我早就换用其他镜头了,只要重量不是太夸张,只要调整好重心,实拍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你担心个啥?
...

你好,请问拍视频比饼干镜头好很多吗,细节表现、锐度等,麻烦给我说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拍视频比饼干镜头好很多吗,细节表现、锐度等,麻烦给我说下,谢谢了!

细节、锐度肯定是比饼干头好很多了,重点是等效焦距足够广,等效15-27mm让航拍的画面冲击力达到极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锐度肯定是比饼干头好很多了,重点是等效焦距足够广,等效15-27mm让航拍的画面冲击力达到极致。

...

网友:
不上福伦达你就后悔吧

网友:
上完5D云台 逆袭了一台 7N云台  特来学习镜头运用  哈哈哈 帮顶·

网友: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NEX7是不能使用蔡司21/F4.5镜头的

网友(2014-02-28):
LZ 有结果了没?

网友:
我也是Z15加NEX7饼干头实在是太差,所以我已经成功更换了蔡司E24 F1.8,云台重新重心调好,一次通电自检通过。效果跟E16比,天壤之别,无论照片还是视频,目测效果和5D3已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