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什么原因炸鸡。

楼主(2013-11-18):
这是我的第一架电动飞机,以前是飞油机的。
也是我自己做的第一架JJ。

今天去首飞。先是准备起落架起飞,但是起落架太软了,压得比较下去,所以没法起落架起飞,我就手抛起飞,升降舵压满,按照正常情况说,升降舵压满,飞机应该是抬头,但是奇迹发生了,飞机不仅没有抬头,反而一个筋斗,机头直接撞地,炸了。

重心绝对没问题,做好前试了,做好后试了,首飞前试了。机翼前沿后1/3的位置,很准确。

升降舵正常,方向舵正常,副翼正常。

我感觉是动力不平衡的问题,但不确定。

各位老摩友,我到底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调?

飞机我已经修复了

下面上修复后的图
升降舵有点偏,是炸了之后炸偏的,没修复。炸之前没问题。

网友:
不懂固定翼,帮顶!

网友A:
舵打大了。。。。。。。就筋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打大了。。。。。。。就筋斗了

我打的是升舵,但是机头向下,升降舵没有反,是正常的。

网友B:
开惯大排量的油鸡了,电的不好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惯大排量的油鸡了,电的不好玩吧!

不是

网友C:
你电机的KV值对不? 怀疑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机的KV值对不? 怀疑动力不足。

XXD2208 2600KV 5030桨 30A电调 1500mah 3S 25C
动力绝对够

网友D:
电机反转了吧

网友E:
说下参数,总重,翼展,弦长,机长等

网友:
是克拉克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反转了吧

你们总能找一些没有的错误出来,电机转向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下参数,总重,翼展,弦长,机长等

重量:未测,500g以内。
翼展:80cm
弦长:17cm
机长:68cm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推力线向下倾斜太多了,或者手抛的初速度不够

网友A:
重心对不对啊

网友G:
看你说的是你拉满舵飞了一个筋斗炸的,可是看你后面的解释,是飞机出手后又说是头朝下炸的。那么我就按你的后面解释分析下,首先你的模型装的时候水平尾的水平线和机翼的仰角角度还有右拉与下拉对不对,如果对了,那你在看看你的飞机总重量是不是重了,要是这也没问题,那可能就是你操作的问题了。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别笑我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推力线向下倾斜太多了,或者手抛的初速度不够

应该是推力线的问题,怎么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对不对啊

重心是对的,你看我的解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说的是你拉满舵飞了一个筋斗炸的,可是看你后面的解释,是飞机出手后又说是头朝下炸的。那么我就按你的 ...

这3个都是对的。
应该就是推力线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修复。

网友H:
是不是重心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重心问题呢

你们到底看我的解说没有啊?只看标题和图片?

网友I:
看图片,楼主是后推机,电机推力线 不对会造成你说的这个问题,要适当加大电机推力线,即电机向上吹,左拉右拉都不需要,说的不对还请见谅。

网友E:
看了您的配置,及参数,首选按您的参数,您的翼面积为13.5平方分米,按500g算37g/平方分米,最小起飞速度为6.9m/s,相当于3.5级风速.您手抛的速度大约为3-4m/秒,飞机推重比约为0.8,手抛达不一起飞速度,如果抛出时头过高,可能失速更大,如果是头向上抛出就会起初抬头跑一点然后低头掉下.我最初的试验就是,后来找逆风全油门平抛,升降打30%-40%,让飞机微微抬头正好。如果推重比达到1.2左右时,头高点低点都可以的。推重比达不到1的只能逆风全油门平抛才有可能起飞。您可以试着改成1000-1100mm翼展,弦长180-185,重量不超过450g试,会好飞很多。您现在的状态最好还是滑跑起飞稳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看了您的配置,及参数,首选按您的参数,您的翼面积为13.5平方分米,按500g算37g/平方分米,最小起飞速度为6.9m/ ...

换成我说的状态平抛可以起飞,但速度慢了。

网友I:
突然感觉被楼主戏弄了,玩油机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前面当我没说......

网友J:
不开动力手抛一下看看滑翔是否正常先。
拉满升舵起飞容易失速的
推力线可能太偏低了

最后,以上这些都是基本常识,会飞油鸡的不应该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图片,楼主是后推机,电机推力线 不对会造成你说的这个问题,要适当加大电机推力线,即电机向上吹,左拉右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我说的状态平抛可以起飞,但速度慢了。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突然感觉被楼主戏弄了,玩油机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前面当我没说......

这是什么跟什么嘛?油机是厂家配好了的,我只管飞。
我这电动飞机是自制。而且油机是前拉,这个是腰推。差距很大。

什么逻辑?
我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人他会开汽车,但是不会骑摩托。你怎么能说人家汽车都能开但是摩托不能骑呢?是不是?
他开汽车是脚踩油门,摩托却是手油门,那个开汽车的把摩托右边的脚刹当油门。你说踩刹车他摩托能跑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开动力手抛一下看看滑翔是否正常先。
拉满升舵起飞容易失速的
推力线可能太偏低了

看这一楼的楼上

网友:
来现场,高工多!

网友:
看了楼主的问题及各高手的见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翼形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推力线的问题,怎么修复?

这个你在电机坐上点几个垫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那就祝你早日爽飞吧!

网友K:
舵向反了?

网友:
我有一次炸鸡也是舵机插反掉了,一拉秒炸,就剩下配件了

网友:
机翼无迎角,下拉角度太大,貌似无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舵向反了?

你们看解说没有?只看标题和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跟什么嘛?油机是厂家配好了的,我只管飞。
我这电动飞机是自制。而且油机是前拉,这个是腰推。 ...

开车和玩模型的区别是:汽车开几万公里都不会坏, 定期保养即可, 保养和维修有专人可以提供服务, 无须亲自动手. 玩模型分分钟都有可能要维修,而且基本上是自己动手. 土豪有钱找人修自己只管飞的是极少数.
油鸡比电动复杂的多, 会飞油鸡的人一般经验和动手能力要比飞电动的强多了.
扯远了, 回到你这架飞机, 猛然发现电机的推力线低的惊人, 这角度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3个都是对的。
应该就是推力线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修复。

电动机座的平面和机翼(如果是平凸翼的话)下端的夹角应该是88度。

网友:
是不是拉杆太多,模型失速了?起飞拉杆只能点到为止,马上松杆。一直拉杆必摔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