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崩溃中--海盗--三轴

楼主(2013-11-18):
也许是尾舵机连转向座的地方间隙大了,也许是换了一个舵机的原因,总之,不如一开始稳定了,烦死了,现在急需要就是换个舵机,坛子里讨论这个的太少了,我想换个75元的12克春天微型数字金属舵机不知好不好,想测机架震动,却打不开地面站的控制台,打开全是乱码,是用USB连的,但还是乱码,群里问,无人解决,晕,APM自动调参了,海盗又沉寂了,还是在3.02,前两天活了一下,又没动静了!!!!!!!!!!!!!!!!谁能告诉我乱码如何解决,我曾经打开过不是乱码的,只有几次,莫名其妙

网友:
坐在沙发上帮楼主吆喝吆喝!

网友:
以前碰到都是因为波特率,但是现在这个确实是一值这dexing。推荐你国产神舵,老外那个电机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他舵机相当好,又小,力量大,响应速度快,国产神舵只能是相近,扭力不如他那个

网友:
海盗是到3.0.1 RC3

楼主:
国产神舵 你用的是什么呀,也不提个名

楼主:
KST DS113mg 金属齿 数字 斜盘舵机 这个行?

楼主:
重量:12g
规格:
113mg   这是什么规格呢,这个113MG是什么东西

楼主:
还是用这个舵机    KST DS/215mg(kst ds/215mg) 数码金属齿舵机2013款(特价)   这个125元 够买我上面提的两个,买银燕3个了

楼主:
今天拿着飞机在手里转,突然发现我忽略了一个问题,炸机几次,舵机和转向座都摔开了,舵机是金属齿,转向座上固定的十字摇臂是塑料的,是不是它的问题,仔细看了看,果然,我固定翼朋友说的没错,舵机没有间隙,原来是十字星盘里面的圈脱扣了,它哪有金属力量大,笨死了,光去看舵机去了,换了十字星,尾臂不脱扣,晃动也不大了,试了一下,感觉不用上舵机,这个还可以飞一阵!
新问题是 :玩三轴的朋友们,我是没固定舵机前接电找的舵机中立点,然后再套在十字星盘上,这时,应该是垂直还是倾斜一个角度,(正好抵扭力那个方向),因为要顺这个扣,不垂直,我倾斜的就有点大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