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S.Bus 舵机设定教程

楼主(2013-11-18):
准备y线或者S.Bus HUB一个,HUB太贵所以用Y线

Futaba S.bus舵机一个,只有S.Bus的舵机可以经过电脑或者14sg来设置,一般来说就是舵机面上印这S.BUS的舵机。

先连接电池,y线一头接舵机一头接电池。

然后接在控上,这时控开不开机无所谓。

接好后进入控中System menu选择sbus servo进入现实该页面,闪关灯原因看的不是很清晰,点出来能认真辨认不难。
此时控里显示ID全为零,说明还没有读取到舵机数据。滚动按钮翻页到最后一页

网友:
顶一下 还没T14

楼主:
选择RECALL提示按住一秒.此刻控开始读取舵机数据.

成功后显示的舵机ID
此刻可根据具体需求调解舵机数据.在这里具体说明的是,舵机在最佳数据范围内,运动时的声音是很平滑的,如果舵机出现抖舵或者移动异常,请酌量往默认数据调整.

楼主:
简单参数一看就懂的这里不多说,提示几点,SPEED最好就关闭,除非你斜盘三个舵机用的不一样,SMOOTHER此项是柔顺,动作柔顺,如尾舵机因为力量小,铜套的移动摩擦很大,所以舵机在移动中的出力会不均匀,设置关闭,打舵时舵机会磁力卡拉的乱叫,且遇阻力时舵机会停顿,但移动速度迅猛,设置开,舵机均匀出力,声音平滑,(飞直升机的不都交给陀螺仪在控制么?有啥必要关掉?设置开)SOFTSTAR是安全启动,也就是缓启动,终于和JR的霍尔感应类似了。开机舵机会缓慢的找到中立点,很上档次的设计。BOOST意味启动电机的最小电压。如果你是电池直驱,此项可能会带来不少优势,因为在大舵量时电池电压变小,可能有些大马力舵机会停止工作造成失控,我用的电调bec 所以设置关闭。STRETCH为保持力道,尾舵机和斜盘舵机的参数在这里不一样,(其实整个菜单都会因为舵机的不同而不同)小和大一眼就看的出来,什么区别也能感受的到。不多说。
修改好后,选择写入“WRITE”(第二项,第一项为重置,回复到舵机默认参数。)

网友A:
学习了,一直搞不懂sbus到底是个什么系统,这下明白了,多谢楼主!

网友:
技术帖必顶,收藏先

网友:
用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一直搞不懂sbus到底是个什么系统,这下明白了,多谢楼主!

sbus其实直白一点解释就是电脑上的usb。他可以通过一个接口同时传输多个通道信号,实际上通道信号不太准确,sbus是数字时代的产物,所以他走的数字信号可以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
好控  羡慕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sbus其实直白一点解释就是电脑上的usb。他可以通过一个接口同时传输多个通道信号,实际上通道信号不太准确 ...

请问14sg的计时震动功能怎么开,最好有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14sg的计时震动功能怎么开,最好有图,谢谢

T1或者T2是计时,选择一个点进去

Start是计时启动。可以选择一个开关或者选择油门通道
Stop是计时暂停。Reset是复位。就是清0
下面Vibes就是震动开关,一共4个震动模式,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T1或者T2是计时,选择一个点进去

非常感谢,十二万分的感谢。

网友:
收藏一下,以备查询。

网友(2013-12-24):
恩恩,现在14SG中文的扫描说明书也有了,可以下载了。。。

网友C:
小白问下  为什么要设呢,,你这个是不是 有副翼的机子?
无副机子上 不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问下  为什么要设呢,,你这个是不是 有副翼的机子?
无副机子上 不设吧。

logo 700没有有副翼的机子.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设定和有无副翼有关系?设定的参数你可以先看看.就知道为什么要设了.

网友C:
还我的14SG 震动超小  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我的14SG 震动超小  火大

震动小属于质量问题.

网友C:
想自已换一个 离心马达 拆控竟然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自已换一个 离心马达 拆控竟然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他电机的位置.....

网友C:
我刚刚发现 你这个头像 远处看过去 和我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发现 你这个头像 远处看过去 和我好像。。。。

那就是我远处看和你长得像呗.

网友(2014-03-14):
引用 楼主:
T1或者T2是计时,选择一个点进去

请问用14SG在哪儿关“十字盘/CCPM混控功能”?--- 飞行模拟器要求的。谢谢!!!

网友(2014-06-29):
顶一个 字数太少

网友(2015-01-12):
学习了。我也刚入台14SG现遇到些问题想请教下:我装450无副翼、蓝版双灯K8、尾舵是亚拓525、十字盘舵是ES09MD,1、装机前控上设“H—1“外还要做什么设置吗?2、熄火设置知道在哪里但设置不了?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