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个Vision控改FCC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1-18):
有个问题诚心跟大家请教下。我用螺丝刀向FCC(顺时针)方向转动一直转不到说明书上说的极限位置,转动时我全程很小心生怕拧坏了,全程没用力,转了十多圈,但就是感觉不到到头那种阻力点。但是开控后,倒是已经BB两声了。不知道问题大不大,会不会因为没有拧到头而影响功率,比如本来可以飞500米,但因为我没拧到头,只能飞400米?也咨询了下售后,说是可能电容滑扣了,如果要返厂的话需要至少7个工作日,感觉实在时太久了,现在正玩的上瘾的时候。很纠结到底有无必要返厂,盼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十几圈? 我的只转的动半圈啊。。。。咋回事啊

网友A:
預料計您轉過頭了但是還是給您轉到FCC模式了
遥控器开启时有提示音(CE 版本提示音为B,FCC 版本提示音为BB),既然都已經確認了模式,不會因為沒轉到定位而功率衰減
說穿了只是開關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預料計您轉過頭了但是還是給您轉到FCC模式了
遥控器开启时有提示音(CE 版本提示音为B,F ...

嗯,现在应该已经在FCC了,明确听到BB两声。但现在反方向转(逆时针),也转不回CE了。所以纠结要不要返厂,希望如你所说只是开关,不存在功率问题

网友:
我的一样的,转了N圈没尽头。连软件改也可以的

网友:
一定是你用平头螺丝刀一开始没有对好位置,戳到了限位的地方,把限位的一个卡座给戳歪了。没所谓,你已经调到了FCCmode,就没啥所谓了。

网友B:
RC调参里面是不是也要设成FCC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调参里面是不是也要设成FCC模式?

RC調參我設了,控也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调参里面是不是也要设成FCC模式?

不知道为什么我控已经BB两声了,打开RC调参还是显示CE。肯定有一个显示错了,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控已经BB两声了,打开RC调参还是显示CE。肯定有一个显示错了,不知道是哪个

把RC的調參FCC也把它點下去,下次就顯示FC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