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全是2200电池 求好小子动力配置!

楼主(2013-11-18):
请教各位老鸟!小弟手上都是2200MAH 3S电池!不想换电池了!入了个好小子1000 请问动力配置应该怎么配 用什么电机+什么桨!谢谢!

网友A:
2212 2200KV + 6*5 +3s 2200电池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2200KV + 6*5 +3s 2200电池刚好

再请问下!重心没问题么?

网友A:
没问题,放电池的位置比较长,可调,我1300    2200ma都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放电池的位置比较长,可调,我1300    2200ma都可以飞

谢谢啊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放电池的位置比较长,可调,我1300    2200ma都可以飞

不好意思啊!再请问下!我用2212 2200KV电机 只要是6寸桨都可以么。。。6开头的都可以么?还有如果用7寸桨可以么!和用6寸桨比起来效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