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恒力4822kv690有多少人上过6s电池

楼主(2013-11-18):
如题,报一下参数,比如几轴,起飞重量,飞行时间,电机发热量。我想上6s,但是还没有鼓足勇气

网友A:
好像4822 690kv不支持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4822 690kv不支持6s

官方测试电池是4s的数据,但是论坛有人说可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2#pid11163631

网友B:
我越想越觉得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越想越觉得不靠谱……

另一个帖子说可以,还2212kv980的都上6s,链接在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一个帖子说可以,还2212kv980的都上6s,链接在上面

看到了,但还是觉得不靠谱。有没有试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但还是觉得不靠谱。有没有试一下的?

小白 上!!我最近不飞,所以不上啦。哈哈哈

网友C:
觉得不靠谱

网友:
690KV不能用6S

网友:
不能用吧......还是不要冒险了!

网友:
肯定可以用的,不过得配小桨.估计9寸的合适.

网友:
用6S!!!!我看你还是用两个4S并连一起算了吧!

网友D:
烧不烧关键看电流和温度,你配个小点的桨负载小点保证电流在20A以内管他多少S都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不靠谱

回头先拿个郎宇的测试一下,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不烧关键看电流和温度,你配个小点的桨负载小点保证电流在20A以内管他多少S都不会烧

那么肯定?6轴负载3KG不算大负载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肯定?6轴负载3KG不算大负载吧?

负载指的是螺旋桨的大小,你如果空转,绝对不会烧,带螺旋桨就不好说,你可以用电流计测试 只要在电机最大电流以内就是安全的,比如20A 我不知道你的电机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指的是螺旋桨的大小,你如果空转,绝对不会烧,带螺旋桨就不好说,你可以用电流计测试 只要在电机最大 ...

参考电流好像16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电流好像16A

最好接个电流计试着试着来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速度太快,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