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哥大姐 大叔们各路大神们,俺的LOGO600SX刚刚装完出现金鱼尾现象,请求指点

楼主(2013-11-18):
各位大哥 大神们,俺要快哭了。LOGO 600 SX,大VBAR,锁尾BSL256HV,装完后金鱼尾,什么办法也用了,老是没改善,请求指点啊。万分感谢!

网友:
这是最头痛的了

网友:
logo 600也能金鱼尾

网友A:
金鱼尾都解决不了还玩LOGO?

网友:
这事 得问金鱼

网友:
灌水就算了,还这么大义凛然,不知道可以选择沉默。

网友:
把尾巴按住不动,就没有了

网友B:
让金鱼尾折腾你半个月或一个月 就会好了 我就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鱼尾都解决不了还玩LOGO?

本人LOGO飞机不止一架,还有一架LOGO700.同样配置,那一架就没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金鱼尾折腾你半个月或一个月 就会好了 我就这么过来的

请问大哥  到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还请赐教啊。

网友:
查一下尾拉杆机构是否间隙过大,如果间隙过大了设法消除。如果间隙正常可打开设机软件,在“尾舵机”选项中选择对应的舵机。控的设置按软件说明所说,消除一切混控,先这样做试一试吧。

网友C:
机械问题先排除再说。说说用什么电调,设置了定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问题先排除再说。说说用什么电调,设置了定速没有,

用的K电调,80+HV。设置了定速。接收供电是用的单独供电,没有用电调的BEC。

网友:
那应该是机械问题了,好好检查尾巴的平顺度,注意尾桨夹推力轴承的安装顺序,松环在内,紧环在外。。切记不能装反了。

网友:
机械问题,球头扣都拆开。看看尾巴顺滑不

网友:
一看就是有钱人。。。要顺滑如丝。。

网友:
金鱼一般 都可能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
折腾了LOGO400,之前也是金鱼,后来检查是蟹爪的问题,仔细的检查蟹爪,装歪一点点就金鱼,还有就是看看尾桨夹的止推轴承有没装错

网友:
最简单的处理办法 直接拿到模型店去 或者让老鸟帮你看。这里看不到真机 给你的答复都是猜测。

网友D:
新手就上logo600了啊

网友E:
抓一条金鱼来问问

网友F:
尾轴滴两滴缝纫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