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控,在T8FG和T14SG上犹豫了~~~

楼主(2013-11-18):
我飞直升机为主,也飞固定翼,想入一个FUTABA,本来是一直看好T8FG的,后来又出了T14SG,T8价格一下掉到1700左右了,但是听朋友说T14更好些,我看了一下通道数没变,多了个震动提示,还有个什么什么FAST技术,这技术对这控影响有多大?T14比T8贵了将近800块钱,学生党是不是买T8更实惠些呢?

网友A:
。不要看了 直接14SG.。。 14SG通吃所有的 F控2.4G接收
便宜的 贵的 都支持。。。好控可以用一生。。。。

网友:
直接14SG,不用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看了 直接14SG.。。 14SG通吃所有的 F控2.4G接收
便宜的 贵的 都支持。。。好控可以用一生。。。。
...

是这么个道理,不过还觉得T14的外观太挫,T8上面直接一道弧面过来,到了T14就开始出现各种棱角起伏,显得很不协调,虽然外观是最不用考虑的因素,不过看起来就是不舒服

网友A:
.不舒服 。。。 比T8 好看多了。。。遥控杆,还有右边的 触感导航键,,手感都比T8好很多的。。。T8只能用贵的接收,T14通吃所有 F 的2.4G 接收。。。 买接收钱都省了好多了。。
允观,实用 自个看吧。。。。

网友:
通吃futaba的所有接收机,你说哪个好嘛。目前只有18mz具备。

网友:
futaba所有接收机制式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舒服 。。。 比T8 好看多了。。。遥控杆,还有右边的 触感导航键,,手感都比T8好很多的。。。T8只能用贵 ...

恩,就T14了!

网友B:
买个T8FGsuper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啊

说笑了,我看过你做的飞机,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T8FGsuper不就行了

通道数是一样的,功能确实要弱一些

网友(2014-02-15):
引用 楼主:
通道数是一样的,功能确实要弱一些

话意思最终入手T14SG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