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中F550往左偏问题?

楼主(2013-11-18):
其实这问题我一直以为只有我的会这样,没想到很多人都有相同问题发生?看来我并不是个案
GPS模式,所有校准都做过了无效,GPS天线往右偏一点也无效,曾经怀疑电机、电调,却始终查不出原因、
记得有一次飞行约5分钟左右,停悬时突然机体严重晃动,电机转速忽高忽低还好当时高度只有2M左右赶紧下降没事但确吓了一身冷汗,
该机组装完成飞行约20趟左右,按照道理都飞这样多趟了不因该会有问题才对。

以下视频可以看出起飞后直行机体一直会微微的往左偏,需要不停修正才能稳定!

在此也给DJI研发团队一个建议!
玩多轴也有段时间了!发现到现今多轴电机越装越多~4轴~6轴~8轴........
DJI飞控如果有一轴出现问题?有断桨保护(指六轴以上)该功能确实不错!
但个人感觉到轴数越多电机、电调出问题的机率就越大,像是偶发性问题?
卡转、停顿、.....等等 并不容易查觉发现,此时如果飞控要是能准确知道那个电机&电调出问题?
对于预防炸机损失,及维修肯定会降低至最少,也能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本人机载配置&感度身
1、大疆 DJI 风火轮 F550 ARF(动力套装组)
2、DJI 1038 桨
3、DJI NAZA-M V2+GPS模块
4、DJI iosd mark ii
5、DJI BTU 蓝芽模块
6、GoPro3
7、飞越 GOPRO两轴无刷云台
8、OMWAY 5.8G 400mW 无线影音传输
9、5.8G FPV 图传 专用高效率 全向蘑菇(花瓣/三叶草)天线
10、DJI F550多功能减震高脚架
11、JR RD 931 2.4G DSMJ 九通接收机
12、Desire Power V8 3s 5200mah
13、1-8S锂电池电压低压报警保护器

俯仰180横滚180航向角150 垂直185 姿态感度 188 188

网友A:
全套多重 电池多重 总重量多少 在空多久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套多重 电池多重 总重量多少 在空多久 谢谢

含電池3s 5200mah 2250~2300g 左右 空機1850g左右 飛行時間約6~8min  下來單節電池 3.73~3.7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含電池3s 5200mah 2250~2300g 左右 空機1850g左右 飛行時間約10~12min  下來單節電池 3.73~3.76v

我的其他配置重量与你差不多,用4S 5200 25C 1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其他配置重量与你差不多,用4S 5200 25C 10分钟左右。

电池老化了吧!我狮子电池3s旧的约6~8分钟!bb响设置3.5v叫
看来4s并没有飞比较久,本想上4s试试的!

网友A:
我的3.6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6报警

可再設低點!3.5V回壓後約3.75左右

网友:
定点 定的住?

网友B:
咱们的配置差不多,我用4s5500可以飞15分钟还多,但是我的550重量有3kg,我用的是朗宇的2216和好盈的30a电调,还有地面站和电台

网友:
另外你的云台和狗伸出来这么多,后面是怎么配重的啊,如果中心靠前,你的电池会吃不消的

网友:
停悬时突然机体严重晃动,电机转速忽高忽低

感觉有点象虚焊或电路有线头破损,可以仔细检查所有焊接处和插头是否松动。

网友:
同楼主 飞行中 飞机自动左旋!

网友:
很稳。
朋友你的飞狗云台用的默认参数还是自己调过的呢?咋没看到俯仰跳动。
狗的视角设多大的呢?

网友:
关心价格

网友:
与 我类似,,
把电机换一下,或是把桨紧一紧。
电机转动有问题。阻塞或是桨打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其他配置重量与你差不多,用4S 5200 25C 10分钟左右。

正常情况下按照你的配置4S 5200的电池应该可以留空15分钟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含電池3s 5200mah 2250~2300g 左右 空機1850g左右 飛行時間約10~12min  下來單節電池 3.73~3.76v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的配置差不多,我用4s5500可以飞15分钟还多,但是我的550重量有3kg,我用的是朗宇的2216和好盈的30a电调 ...

3kg飛15min 4s 5500mah 朗宇2216 是880kv那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3kg飛15min 4s 5500mah 朗宇2216 是880kv那顆嗎?

不是x2216,是v2216 900kv 两头不出头的那个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十有八九是重心问题,你看看吧

网友D:
建议楼主调节一下飞机的重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老化了吧!我狮子电池3s旧的约6~8分钟!bb响设置3.5v叫
看来4s并没有飞比较久,本想上4s试试的 ...

还不如上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调节一下飞机的重心

重心測試用繩子吊掛過沒問題?電池是採用下掛式直向且靠近尾部安裝!可調整位置所以本人保證重心位置在中央處!

下圖可看出電池安裝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上6S

兄弟dji電調目前最高只支持4s電池!6s會冒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十有八九是重心问题,你看看吧

在組裝時已經考慮過重心位置!(且測試過用線綁在中心位置上)所以特別把電池移動到尾部且前後可調!
所以確定不是重心問題?

下圖為電池吊掛方式及雲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x2216,是v2216 900kv 两头不出头的那个

dji電機2212 920kv 相差不大,那請問槳尺寸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電機2212 920kv 相差不大,那請問槳尺寸是???

1045碳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按照你的配置4S 5200的电池应该可以留空15分钟以上的

以前测试过,不挂狗思 狗三 图传 18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dji電調目前最高只支持4s電池!6s會冒煙的

换电调!

网友:
楼主,请重新校准遥控器看看

楼主:
控的設置因該是沒問題的,都有在中立位置T通是油們!當時控未在中央位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含電池3s 5200mah 2250~2300g 左右 空機1850g左右 飛行時間約10~12min  下來單節電池 3.73~3.76v

我是3s 5000 25c的电池,挂载的东西差不多,为什么你的能飞这么久呢?,我的只能飞8分钟就报警了,设定报警3.6单节,请教!还有你的控的极限遥控距离(高度,远近)你试过吗?大概是多少?我天地飞8,2.4g的控,一直不敢飞高飞远,就敢在几十米的距离飞飞,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dji電調目前最高只支持4s電池!6s會冒煙的

我的卖家说f550原配的电机用4s都危险,会发热还是什么的,所以一直不敢用4s的电池呢,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3s 5000 25c的电池,挂载的东西差不多,为什么你的能飞这么久呢?,我的只能飞8分钟就报警了,设定 ...

3s 5200mah(最x的獅牌電池) 我設定3.5v報響 最高5xxm 最遠自己看圖(板規有規定 主题请勿涉及飞行高度超过300米,飞行距离超过1000米)
但回復答按不知道算不算違規呢?

网友A:
调节机器平衡再试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机器平衡再试下是什么情况,

有稍為改善但重點還是會偏,我f450已經更新最新固件4.02飛起來感覺更穩了,
尤其是起飛時不再前頃、後頃怕多軸跌倒,油們慢慢加也非常穩定起飛

預計下次再來更新我的f550飛控固件試試再回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稍為改善但重點還是會偏,我f450已經更新最新固件4.02飛起來感覺更穩了,
尤其是起飛時不再前頃、後頃 ...

好久没更新V2固件了,明天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3s 5200mah(最x的獅牌電池) 我設定3.5v報響 最高5xxm 最遠自己看圖(板規有規定 主题请勿涉及飞行 ...

你好,你的f550的各个部件的布局和各种排线能拍给我参考下么,总觉得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f550的各个部件的布局和各种排线能拍给我参考下么,总觉得太乱

我的因該是比你的還亂!互相po一下吧!參考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因該是比你的還亂!互相po一下吧!參考參考

哈!我今天刚弄完,全部拆了重新排线找重心防互相干扰,很满意,明天去飞飞看,再调下参

网友G:
楼主的偏航问题就是重新基础校正高级校正、GPS校正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