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放假回家打算弄个固定翼~ 求推荐~

楼主(2013-11-19):
如题,本人飞450直升机的(航线倒飞水平),寒假回家直升机不打算带上火车,打算回家后在家花点小钱配个固定翼解决下没飞机飞的问题~ 嘿嘿~
  打算配这个空机(机身全长1。2米)+朗宇X3108s*2(盘式KV720 电机) +6s 1400mha动力+飞腾40A电调两个+APM飞控~  用直升机无副翼模式控制,左电机用油门通道,右电机用螺距通道。
不知各位电固的大神们觉得怎样??  (本人手头全是450直机用的6s电池,故打算不重新买电池了)

看了楼下各种评论之后,好吧,我不要这种了~ 求推荐,不要函道的~  背推的也不要 ,要足够骚的(玻璃钢的就算了), ,有打算做FPV载机,飞机尽量适合fpv一些吧。另外,本人控是D10配10通接收~~
求推荐空机,要足够骚的,比飞越450价格便宜点就行(空机300左右可以接受),另求和空机配套的动力(尽量6S吧,我手上全部是6S 1400电池)。。。。

网友:
帮顶。我最喜欢双电机C119,淘宝上有P38也挺好看。

网友A:
这个空机是不是X宝上卖78的那款?

网友B:
没飞过固定翼吗?这个会秒炸的
推荐MD塞斯纳,等上单翼飞机

网友:
C17大力神吧,那个霸气

网友:
这个飞机感觉好像电影里看到过啊

网友:
摔摔炸炸就慢慢成高手了

网友C:
楼主读相关专业的吗?
除开现有的两电机占去的2个通道,还要几个通道控制?

网友:
经典的美龄号·······

网友:
这飞机漂亮啊!

网友D:
LZ搞笑吧   直升机和固定翼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读相关专业的吗?
除开现有的两电机占去的2个通道,还要几个通道控制?

额  你连这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搞笑吧   直升机和固定翼混为一谈

呵呵  直升机模式和固定翼模式不过就是一个称呼而已~  我爱用哪个模式就用哪个模式,这空机的结构不需要混控,无副翼模式也没有混控的~  你不懂直升机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飞过固定翼吗?这个会秒炸的
推荐MD塞斯纳,等上单翼飞机

说实话,固定翼飞过N架,但是这种结构的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空机是不是X宝上卖78的那款?

回答正确~~!!

网友E:
这机子只能用5寸的桨,电池仓太小,所有舵面需要自己切断后用铰链做好,起落架太低,等一系列的问题。建议还是买个好些的机子。这个机子只是便宜,买回来费事费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只能用5寸的桨,电池仓太小,所有舵面需要自己切断后用铰链做好,起落架太低,等一系列的问题。建议还 ...

舵面问题倒不大,我手头有工具,自己也看别人做过N架固定翼,起落架太低也没事~   只能用5寸桨,如果用大桨  不知会如何?(电池仓我采用外  挂式的)

网友:
两个电调共用油门通道就行,关注过别的帖子都这么弄双发的。
就是其中一个电调要剪断一根连接收机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面问题倒不大,我手头有工具,自己也看别人做过N架固定翼,起落架太低也没事~   只能用5寸桨,如果用大 ...

用大桨会打到机身,电机离机身的距离就那么一点,上不了大桨。

网友F:
还有飞腾40的好像不支持6s吧,得铂金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飞腾40的好像不支持6s吧,得铂金40

支持~ 我450用的就是飞腾40A

网友G:
电机用不了3108那么粗的,机座太小了。但是更小的电机又很难有低kV的来配合6S电池。以前记得傻猫兄那儿的XXD 2208 Pro有kV800左右的,配合6S电池和EP5030正反三叶桨,应该是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用不了3108那么粗的,机座太小了。但是更小的电机又很难有低kV的来配合6S电池。以前记得傻猫兄那儿的XX ...

谢谢回复。。看了楼上N多评论之后,决定放弃这种机型。(帖子已修改,求推荐)。。

网友:
上单翼塞斯纳,绝对适合新手来驾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看了楼上N多评论之后,决定放弃这种机型。(帖子已修改,求推荐)。。

那就是1米4翼展的EPO塞斯纳182了,哪个厂家的都差不多,空机价钱应该在300以下。动力可以用你说的四^轴专用盘形电机,但是kV必须低,不高于500为宜。

网友H:
又要FPV,又要骚,又要不贵,可能只有它了,去TTTBBB选个翼展大的,配低KV电机,懂飞翼的人就知道,它真的很骚,虽说飞翼耐飞,1400毫安可能还是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要FPV,又要骚,又要不贵,可能只有它了,去TTTBBB选个翼展大的,配低KV电机,懂飞翼的人就知道,它真的很 ...

谢谢回复~   飞翼我再仔细了解考虑下,对飞翼不太了解~  我还有块6s 2200的电池 呵呵 绝对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1米4翼展的EPO塞斯纳182了,哪个厂家的都差不多,空机价钱应该在300以下。动力可以用你说的四^轴专 ...

谢谢~ 重点关注您推荐的~!!

网友:
如果是没飞过固定翼,冬天不知楼主家天气如何,风大的话,固定翼不好飞,若是没经验,建议飞飞塞斯纳什么的,但是这个是矛盾的,一般稳定慢速机不抗风,高速机抗风性好一点,但是灵活,不好控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飞翼我再仔细了解考虑下,对飞翼不太了解~  我还有块6s 2200的电池 呵呵 绝对够用的

你突出的重点是 FPV、 不要比450贵、 骚,没有能和飞翼比的,飞得那叫一个爽,如果不习惯速度,可能会HOLD不住,电固里算是比较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突出的重点是 FPV、 不要比450贵、 骚,没有能和飞翼比的,飞得那叫一个爽,如果不习惯速度,可能会HOL ...

大部分飞翼,特别是作为FPV载机的飞翼,都是可快可慢的,设计理想的慢速飞翼配置得当的话速度甚至可以比塞斯纳都慢。另外,楼主的电池是6S 1400mAH,即便飞一些简单的FPV,也不算小了,不可和3S混为一谈。

网友:
这个PNP配置就不错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4557686586.34.2tuWWY&id=20500183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