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H377直升机抖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19):
买了个小H377直升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飞起来还算比较稳,但整个机身抖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先谢谢大家。视频放在桌子上用个小车载记录仪简单拍了点。将就看一下,自己水平差。

网友:
LZ之前摔过吗,这样的抖动感觉应该是主轴的问题或者主轴轴承导致的。

网友:
借LZ个位置,我的450昨天摔了后,修好也是这个效果,求赐教,谢谢

网友A:
先检查一下三根轴是否弯曲、然后看看有没有主旋翼感度调整旋钮……

楼主:
肯定摔过,换过几个小件。主轴顶端有点裂,用哥俩好粘过,不过有时候飞的也正常。

网友:
大齿和主轴松了!按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三根轴是否弯曲、然后看看有没有主旋翼感度调整旋钮……

请问哪三根轴??是连接舵机的三根吗?这飞机没有主旋翼调整旋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三根轴??是连接舵机的三根吗?这飞机没有主旋翼调整旋钮

横轴、主轴 和 尾电机的电机轴~

网友:
我的450尾巴一直抖得很厉害求高手赐教?

网友:
肯定双桨了,换主轴横轴大桨

网友:
大桨 平衡有问题

网友B:
没图说不好。。。。。。。。。。。。。。。。。。。。。

网友:
横轴弯曲 问题应该出再旋翼头 主轴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说不好。。。。。。。。。。。。。。。。。。。。。

没拍图片,但看视频能明显看出飞机在抖动来啊。。。。

网友:
有可能是主轴轴承旷了,还有可能是主轴弯了,

网友C:
换横轴和横轴垫圈那个磨损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横轴和横轴垫圈那个磨损比较快

感谢各位前辈的关心,真是横轴部分问题,这飞机说耐摔那是对高手来说的,建议新手还是踏踏实实用模拟器和450飞机练习才是王道,越小飞机越难控制

网友:
如果搞不好寄给我,我帮忙修

网友:
主轴桨叶的问题居多,还有传动系统等,慢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