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调如何获得一致的可重复的定速效果

楼主(2013-11-19):
原理上说,gov store 是最好的,实际使用下来也确实是这样。不过,gov store设置起来,没有一个肥壮的心脏是不行的
手头的几个电调,除了一个设了gov store,其他都用的普通定速。
刚开始用定速时,经常发现定速效果不稳定。有时速度高,有时速度低,没有个准头。用了多了,发现了一些规律。目前我采用的是启动时油门放到中间,对应于0螺距,然后关油门锁定,让电调从一开始就得到一个稳定的油门输入,同时螺距也维持稳定。如此操作后,基本每次都能得到一致的定速效果。

网友A:
GOV STORE一直是0~100一条水平线。。。习惯了油门中立关熄火。。

网友B:
用定速的习惯就是,启动直接拉到中点,定速确定后升空。。基本常识。。。

网友C(2014-12-09):
求教如何设置花牌定速

网友D:
我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