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车载天线的馈线绕起来,会干扰信号么?

楼主(2013-11-19):
433的车载天线这么放着,433会不会干扰天线?再就是天线的馈线绕起来了,会影响天线发射信号么?

网友:
不懂,帮顶,顺便学习

网友:
缠在一起的没试过,一般都是拉直的

网友:
馈线不能缠腰在吸盘那里

网友A:
杯具小切糕。。。。

网友B:
高频信号尽量让它走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信号尽量让它走直线!~

433不是高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不是高频吧

不算高频频率也不低了,反正我只知道PCB走线的时候尽量不要拐弯或者走直角,馈线中绕起来问题应该不大,因为周围有屏蔽线!~

网友:
应该不会吧,本来都是同一个信号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杯具小切糕。。。。

不是切糕,是H的4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切糕,是H的433

哟细。。。看起来都一个鸟样啊。

网友D:
我记得资料说是有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是把馈线盘成全,好像会形成巴伦,从而影响阻抗,增加功率损失!记得是这样!
不过这么短的线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资料说是有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是把馈线盘成全,好像会形成巴伦,从而影响阻抗,增加功率损失!记得是 ...

谢谢了。反正我已经分开了。

网友:
不懂帮顶,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