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蒙了,z15-n相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19):
相机设置说明书中说要用M挡。但是有专业的摄影师说,航拍相片最好用AV档,手动光圈。说M档上天后控制不了曝光,照片容易出现曝光不正确。z15拍相片的话是不是可以用AV档,视频才用M档呢,谢谢

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样。照片用AV,视频用M.

网友:
静悄悄的飘过,拿分,走人。
下面高手解答!

网友A:
视频:S档,固定1/50秒快门速度,日光白平衡,其余所有自动。

拍照:S档,固定1/200秒快门速度,日光白平衡,其余所有自动。

拍视频用1/50秒是为了配合1920x1080/50p的视频规格,拍照片用1/200秒是为了获得更为清晰的照片成像。

PS:我加了减震套件,要是不加,1/500秒的快门才能保证照片不模糊。另外,大白天用这么低的快门速度,ND减光镜必不可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S档,固定1/50秒快门速度,日光白平衡,其余所有自动。

拍照:S档,固定1/200秒快门速度,日光白平 ...

GH2   的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S档,固定1/50秒快门速度,日光白平衡,其余所有自动。

拍照:S档,固定1/200秒快门速度,日光白平 ...

不用按照说明书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2   的怎么设置呢

GH2没用过,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按照说明书了是吧,

说明书是死的,人是活的,灵活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是死的,人是活的,灵活一点吧。

恩,好的,说明书让我纠结老半天,谢谢

网友:
M档当然不灵吧,半自动为好。

网友C:
看到了50分之一的快门,请问 ,你们航拍从来都不拍旋转镜头么?这么低快门速度,拖影爽不爽啊,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50分之一的快门,请问 ,你们航拍从来都不拍旋转镜头么?这么低快门速度,拖影爽不爽啊,哈哈

我倒是想问问你,你试过1/50秒没有?要是有拖影,我还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想问问你,你试过1/50秒没有?要是有拖影,我还会用吗?

试过gh2的 50分之一,5n没有,5n的片子 五十分之一的 网上很多片子都是的,接受不了三轴稍***旋转的镜头。眼睛难受

网友D:
负责任的说,在全日光条件下,1/50S的快门跟配合不配合50P是没关系的,而且1/50S拍出的画面如果截静祯的话应该是模糊的,当然,如果减震做的特别好的话,会清晰很多。其实GH3云台说明书里提到的1/200s左右还是挺中肯的。不过GH3最好用M档,这样能避免画面中景物明暗变化时引起的画面亮福突变,至于曝光是否准确的问题,一是靠地面实测一是靠经验。还有就是,不要不考虑后期的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责任的说,在全日光条件下,1/50S的快门跟配合不配合50P是没关系的,而且1/50S拍出的画面如果截静祯的话 ...

略懂,

网友E:
5楼说的很正确。
拍照的话用什么档位都可以,所说的M档只针对拍摄视频。
如果云台震动很大的话拍照建议快门速度1/250s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楼说的很正确。
拍照的话用什么档位都可以,所说的M档只针对拍摄视频。
如果云台震动很大的话拍照建议快 ...

明白,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50分之一的快门,请问 ,你们航拍从来都不拍旋转镜头么?这么低快门速度,拖影爽不爽啊,哈哈

个人理解为视频调1/50的快门,画面的运动模糊是最符合人眼平时看东西的感觉的,不管你是怎么运动。除非是特殊要求的视频,楼上说的云台抖的厉害的话,你即使调成1/250秒的快门,也只是单帧看上去清晰了,但视频还是该怎么抖怎么抖,而且没有运动模糊,看上去会更怪。我平时只是在避开频闪的时候才动快门,最低30,最高也不过125。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理解为视频调1/50的快门,画面的运动模糊是最符合人眼平时看东西的感觉的,不管你是怎么运动。除非是 ...

从生理学上讲,人眼睛的快门速度是1/150-1/25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