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1920*750宽屏效果

楼主(2013-11-19):
请教如何实现1920*750宽屏效果,请教各位前辈,1920*750宽屏效果是如何实现的。有几位前辈的视频都超宽屏的,跟电影院一个效果,小弟怎么都实现不了。。。 我的是GH3~请指教

网友A:
后期裁的呗,别被前辈忽悠喽,啥招想到就只管用,别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期裁的呗,别被前辈忽悠喽,啥招想到就只管用,别怕。

对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期裁的呗,别被前辈忽悠喽,啥招想到就只管用,别怕。

我找半天会声会影也没有剪裁成那个样子的嘛

网友:
会声会影是比较简单地剪辑软件,不过我没用过不好说,premiere这个软件肯定可以了。

网友:
会声会影可以做字幕吗 可以的话 上下2条黑条就可以咯。

网友:
黑条遮挡

网友:
对,会声会影中上下两个黑色条就OK了

网友B:
加黑条是自己骗自己,你要在后期软件中,自建工程里就要建成1920*750,输出也要这个分辩率

网友:
我倒是觉得不存在骗不骗自己,电脑显示器是16:9的,电视是16:9的,按照2.35:1的比例来加黑边跟直出2.35:1的视频,你是分辨不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直出2.35:1的视屏你调整余地很小,加边就不一样了,可以任意颜色,在黑边上叠加字幕,后期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还是用专业的编辑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早黑边不是加上去的,而是电视或其它设备显示比例问题,因为比例不对,要显示所有画面,上下就会有黑色多余出来!如果你要硬加黑边,那你在4:3或其它不是16:9的屏上,左右也会有黑边!你的原始文件不加黑边,那么播放器会跟据你屏幕的尺寸自动调整黑边大小!不过对于个人来说,我也说多了,你想加就加,无所谓。

网友:
只要是视频剪辑软件都可以的,只是运用手法不同而已,有的是裁切,有的就是遮罩,大同小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黑条是自己骗自己,你要在后期软件中,自建工程里就要建成1920*750,输出也要这个分辩率

1920*750 正解,正愁找不到官方数据,谢谢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