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J10飞行中突发电调故障视频

楼主(2013-11-19):
飞行中电调突然故障,造成动力消失,坠机。XXD30A的电调。

网友:
坐一个沙发先··

网友:
mark,爪机党回家看。

网友A:
上周日我的仓神歼十也是这样,xxd黑线电调彻底烧毁,只剩两个电容,飞机烧了个大窟窿,接收也坏了,舵机也坏了一个,损失惨重。现已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周日我的仓神歼十也是这样,xxd黑线电调彻底烧毁,只剩两个电容,飞机烧了个大窟窿,接收也坏了,舵机也坏 ...

发图片学习一下。我的是尾推的,没有用涵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图片学习一下。我的是尾推的,没有用涵道。

炸鸡没照,修复好照片有一张
事后分析,xxd黑线电调虚标,这个大家都知道,好像是没有过热保护,电机桨大了,过载,电调烧毁,
又换了一个xxd蓝线的好盈程序的电调,桨也小了,昨天飞了四块电,没有问题。

网友:
一顶二拿三走人

网友B:
损失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没照,修复好照片有一张
事后分析,xxd黑线电调虚标,这个大家都知道,好像是没有过热保护,电机桨大 ...

JJ做的不错啊,你的什么配置?我的2212、KV2450朗宇电机、6X3马刀桨、2200mah30C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失了多少

没什么损失,只是机头磕裂了换个40A的电调,泡沫胶粘好,第二天继续飞,看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JJ做的不错啊,你的什么配置?我的2212、KV2450朗宇电机、6X3马刀桨、2200mah30C电池。

xxd2208  kv2600  7寸桨剪短  15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2208  kv2600  7寸桨剪短  1500mah电池

那要给桨做一下简单的动平衡,免得振动大,另外桨不能太大,要不电机过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给桨做一下简单的动平衡,免得振动大,另外桨不能太大,要不电机过热。

现在已经爽飞!!

网友:
XXD就算了,成都这边几乎都淘汰XXD了。。。好赢的天行者 也贵不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爽飞!!

发个视频,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个视频,学习一下啊。

没人拍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