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2相关问题==

楼主(2013-11-19):
求科普,精灵2的中继器,没有剩余电量显示,请问中继器充满点后一次能用多少时间?

楼主: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飞两次就充电,但是中继器没亮红灯提示充电,把握不到时间,我怕这样充电会对中继器有影响

楼主:
中继器的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啊?求高手透露下,万一以后中继器电池坏了,能更换不呢?

网友:
您好,请参照说明书上描述

楼主:
意思是建议按照书上说的等亮红灯了再充电?

楼主:
那请问中继器用的什么电池?以后如果用坏掉了,电池方便更换么?

楼主:
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
楼主,你每次飞之前充下电就好了,不用纠结一次可以用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