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请教

楼主(2013-11-19):
本人小白      机子是450 无副翼          螺距 锁尾  已全部调试好       举个例子     队尾悬停的时候    我要将机子右移一点   移动后  就修正方向   按理说机子应该不动了       为什么反而我向左修正  机子却向右翻过去了          方向舵正反向是正确的    自动修正方向也是正确的

网友A:
陀螺型号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型号是?!?!

垃圾陀螺仪   zyx

网友:
如你所说就见鬼了

网友:
向右打舵,十字盘向右倾斜
机体向右倾斜  十字盘向左倾斜修正
这样才是正确的

网友B:
哈哈,你说方向舵是正确的,自动修正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副翼方向反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说方向舵是正确的,自动修正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副翼方向反了呗。

楼上正解

网友:
六楼加一,问题你一开始是怎么向右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