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对GPS的影响!炸鸡惨痛请大师们分析!

楼主(2013-11-19):
小弟我从四轴蜕变到六轴 昨天新组的飞越680架子  但是今天首飞就炸了!
具体配置如下   NAZA V2    futaba 10CG  恒力4822  690KV   花牌4S 5100MA   ATG1238桨   飞越680架子   1987云台  罗美1.2G图传  狗3+
炸的心碎啊!上图  脚架碳纤杆废了  管卡废俩   桨废一对   GPS杆废掉
起飞后大概悬停3秒左右  然后向正前方飞去  然后 炸!

楼主:
自顶一楼  打手们赶紧的!

网友A:
为啥不加高GPS或者把GPS放后面呢??????

网友B:
为什么是电池对GPS的影响???

网友:
为啥说是电池?

网友C:
是电池对指南针的影响。。不是对GPS

网友D:
重心点太高了,电池放在楼下好点

网友E:
这个必须顶,我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原来把电池放在机腹,无炸。前段时间把电池放在上面了,飞了大概3min,左倾斜,炸!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分析出肯定是干扰,但是不确定干扰源,今看了楼主贴,恍然大悟。
我也是naza,同样问题,同样的炸法

网友F:
感谢分享教训。是电池电流产生的磁场干扰了罗盘吗?

网友G:
起飞前你校准GPS了吗?你看看我的图传电池也是这样放的

网友H:
哪咤不稳定的正常的,不要怀疑电池对GPS有什么影响。个人觉得电池不可能对GPS有任何影响的。也有人说是干扰了GPS里的磁罗盘,很简单就可试出来,把桨下了在GPS出放一个指南针,通电全油门看指南针有没有受到干扰。

网友I:
我图传电池也是放在GPS附近的,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起飞后突然向一个方向飞,应该是动力部分出现问题了,把机器的配置发上来看看。我估计是电调和电机匹配的问题,不要让我猜中了,是好盈的飞腾+高KV盘式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咤不稳定的正常的,不要怀疑电池对GPS有什么影响。个人觉得电池不可能对GPS有任何影响的。也有人说是干扰 ...

桨下掉之后,电流就小得多了,测不出来了。

要把机子绑在桌子上,带桨测。

电池里面的电流会影响罗盘的,但我感觉应该没有这个厉害。

一般罗盘干扰的后果是GPS定点的时候画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图传电池也是放在GPS附近的,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起飞后突然向一个方向飞,应该是动力部分出现 ...

我遇到过动力造成这样的。就是有一个电机振动超级大,导致升力不足,偏向一边飞去。什么手段都救不了。

也遇到过GPS数据的问题,导致偏向一边,这时候,切换手动就好了。

罗盘完全没有校准也会这样,关掉GPS就好了。

网友K:
应该是重心与桨平面差太高了,一旦出现稍大一点的角度,整机调整不过来,造成灾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电池对GPS的影响???

更具体的应该是说通电导线产生的磁场对指南针的影响,我的是两块4S  2p    同时供电  刚看楼下分析后对比自己的JJ绕线 才发现 我的电池线分布在GPS周围很容易产生磁场 且距离很近故认为是其影响  而且今天大连风稍大  以及 电池重心过高也是帮凶!  不知兄台是否看到 我给GPS套上了热缩管,套上以后收缩不是很严  导致GPS粘连处会有晃动,不知这是不是也影响呢?望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加高GPS或者把GPS放后面呢??????

后续改造中 将GPS放置中央  电池放最下楼! 期待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池对指南针的影响。。不是对GPS

更具体的应该是说通电导线产生的磁场对指南针的影响,我的是两块4S  2p    同时供电  刚看楼下分析后对比自己的JJ绕线 才发现 我的电池线分布在GPS周围很容易产生磁场 且距离很近故认为是其影响  而且今天大连风稍大  以及 电池重心过高也是帮凶!  不知兄台是否看到 我给GPS套上了热缩管,套上以后收缩不是很严  导致GPS粘连处会有晃动,不知这是不是也影响呢?望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点太高了,电池放在楼下好点

恩恩  也发现这个问题 改造中...希望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必须顶,我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原来把电池放在机腹,无炸。前段时间把电池放在上面了,飞了大概3min, ...

原来碰到同道中人了!哈哈!感觉是通电导线产生的磁场对指南针的影响,我的是两块4S  2p    同时供电 电池线分布在GPS周围很容易产生磁场 且距离很近故认为是其影响  而且今天大连风稍大  以及 电池重心过高也是帮凶!  不知兄台是否看到 我给GPS套上了热缩管,套上以后收缩不是很严  导致GPS粘连处会有晃动,不知这是不是也影响呢?望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教训。是电池电流产生的磁场干扰了罗盘吗?

感觉是,通电导线产生的磁场对指南针的影响,我的是两块4S  2p    同时供电  刚看楼下分析后对比自己的JJ绕线 才发现 我的电池线分布在GPS周围很容易产生磁场 且距离很近故认为是其影响  而且今天大连风稍大  以及 电池重心过高也是帮凶!  不知兄台是否看到 我给GPS套上了热缩管,套上以后收缩不是很严  导致GPS粘连处会有晃动,不知这是不是也影响呢?望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起飞前你校准GPS了吗?你看看我的图传电池也是这样放的

做了  先是平转  然后机头向上 然后在平转对吗?   您的电池绕线只有一根   我的是两块4S  2p    同时供电 而且还有一块3s电池线为云台等供电  我的电池线分布在GPS周围感觉很容易产生磁场 且距离很近故认为是其影响  而且今天大连风稍大  以及 电池重心过高也是帮凶!  不知兄台是否看到 我给GPS套上了热缩管,套上以后收缩不是很严  导致GPS粘连处会有晃动,不知这是不是也影响呢?望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咤不稳定的正常的,不要怀疑电池对GPS有什么影响。个人觉得电池不可能对GPS有任何影响的。也有人说是干扰 ...

好主意   一会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具体的应该是说通电导线产生的磁场对指南针的影响,我的是两块4S  2p    同时供电  刚看楼下分析后对比 ...

我看到你的电池线的走向了,是围着GPS走一圈,通电后,像电机那样形成一个小的磁场圈,虽然很小,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功率设备还是有影响的,建议楼主把电池放在下面,电池走线不要围着GPS 了,GPS不用热缩管的,用3M背胶,固定好,502胶水固定支架,完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图传电池也是放在GPS附近的,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起飞后突然向一个方向飞,应该是动力部分出现 ...

好盈铂金30a   4822  690KV   听说过堵转  但是我四轴就是用的这个配置  爽飞好多次无问题! 感觉动力问题不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遇到过动力造成这样的。就是有一个电机振动超级大,导致升力不足,偏向一边飞去。什么手段都救不了。
...

电机振动感觉不是很大   起飞时观测了  罗盘校准了  先是水平一圈  然后机头向上  再水平一圈 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重心与桨平面差太高了,一旦出现稍大一点的角度,整机调整不过来,造成灾难吧.......

恩 感觉这是个帮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你的电池线的走向了,是围着GPS走一圈,通电后,像电机那样形成一个小的磁场圈,虽然很小,但是对于 ...

其实用热缩管是心疼GPS啊!  您看看我这GPS摔的  这叫一个惨痛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碰到同道中人了!哈哈!感觉是通电导线产生的磁场对指南针的影响,我的是两块4S  2p    同时供电 电池 ...

怕gps受伤的话,可以用快递里的泡沫纸报一下,话说gps都是沾死在固定座上的,难道楼主仅仅是用热缩管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用热缩管是心疼GPS啊!  您看看我这GPS摔的  这叫一个惨痛啊!

那肯定就是线路的问题了,才看到楼主的线路竟然和我上次炸鸡的线路走法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怕gps受伤的话,可以用快递里的泡沫纸报一下,话说gps都是沾死在固定座上的,难道楼主仅仅是用热缩管固定 ...

好主意好主意! 可以实践一下  感觉用热缩管缩一下然后下面开一圆孔 让GPS直接粘到上面也行! 下午试试!

网友L:
为什么不能手工救机呢?是不是给的反应时间太短了,没时间啊?

网友:
敢用1.2G的图传,你看下l开图传和不开图传有什么区别就知道了,对GPS影响甚大

网友:
DJI技术说了,电池离GPS太近就会有干扰,要不GPS加个杆干吗

网友M:
重心太高了,我的WK-M 前几天也是这样摔了!8轴一米多的轴距,4块10000的电池 放在上面,之前放在下面一点事没有!还好飞的低在麦地上,损失一个杆子和脚架!

网友N:
你把gps换到电池屁股那里就好了.
看你现在的布局完全是在干扰最最严重的地方放的gps.

网友O:
提两个可能的原因:
1、重心太高,导致倾斜的惯性太大,飞控已经无力更正。
2、每块电池的导出线形成环状,大电池下产生的磁场影响了罗盘和GPS。

网友P:
LZ你JJ边上还有高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能手工救机呢?是不是给的反应时间太短了,没时间啊?

当时一个着急  打到姿态就好了!哎  NAZA说明书说任何掰杆动作都会导致电机停转啊!这个是不是矛盾了?

网友Q:
同学别找了是你图传的问题,1.2g图传对罗盘干扰非常强大,这也就是为啥多轴多有5.8g的原因,虽然1.2g有各种好处,5.8g的又贵,而且绕射又不好。1.2g和gps必须要拉开距才能用,多轴上面地方太小了。

网友:
我用680架子的时候装的是X4,支撑杆比wkm的还高,距离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同学别找了是你图传的问题,1.2g图传对罗盘干扰非常强大,这也就是为啥多轴多有5.8g的原因,虽然1.2g有各种 ...

我特意拉开了距离  看图可发现 图传在尾   GPS在首  距离达达到了30cm 理论上应该影响很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你JJ边上还有高压线

没事  四轴的时候爽飞 还去哪绕过  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提两个可能的原因:
1、重心太高,导致倾斜的惯性太大,飞控已经无力更正。
2、每块电池的导出线形成环状 ...

感觉正解  正客服这两个原因 改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M:
重心太高了,我的WK-M 前几天也是这样摔了!8轴一米多的轴距,4块10000的电池 放在上面,之前放在下面一点事 ...

同道中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还是兔子好

额  兔子据说折腾么  我这过两天就要折腾了!

网友S:
你这是丝毫不担心指南针模块被干扰。
起飞前指南针校准通过了吗?
校准是校准指南针,不是校准GPS,这两个东西的概念要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把gps换到电池屁股那里就好了.
看你现在的布局完全是在干扰最最严重的地方放的gps.

受批评了   当时为了图好看 给放首部了  把图传放尾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这是丝毫不担心指南针模块被干扰。
起飞前指南针校准通过了吗?
校准是校准指南针,不是校准GPS,这两个 ...

恩 校准了! 呵呵  compass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批评了   当时为了图好看 给放首部了  把图传放尾巴了!

再给你个建议.位置换了以后先校准一下罗盘,然后在地面按住各种油门试试对罗盘的干扰有多少.看你说到有图传,可以从osd里面看到罗盘的影响,超过10度就要注意再找合适位置.

网友:
认真学习知识

网友:
磁罗盘受干扰了 飞机也不应该乱飞 这是个准则,只有dji把磁罗盘数据引入姿态模式,导致磁罗盘数据混乱的情况下,姿态模式 和gps模式都有问题。这也是我一直质疑dji的原因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盈铂金30a   4822  690KV   听说过堵转  但是我四轴就是用的这个配置  爽飞好多次无问题! 感觉动力问题 ...

我要提示一下,680说明说上电机的安装顺序跟NAZA的安装顺寻是不一样的,不会是弄错了打错舵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用热缩管是心疼GPS啊!  您看看我这GPS摔的  这叫一个惨痛啊!

看楼主是2块电池连起来供电,一块狮子锂电给naza供电,起飞重量看着不低呀。再问一下,给NAZA供电的那个电池是多少伏,几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要提示一下,680说明说上电机的安装顺序跟NAZA的安装顺寻是不一样的,不会是弄错了打错舵导致的?

我是按照NAZA上说明装的!发现680和NAZA冲突了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我起来以后为给任何指令 只让他悬停了。。。不过我用两个futaba10cg遥控器 一个控制飞机  一个控制云台,原来没有冲突这回会不会有呢?如果我想一个遥控器控制的话是不是接收机SBUS和NAZA连接的同时将云台两个电机得接线插到78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是2块电池连起来供电,一块狮子锂电给naza供电,起飞重量看着不低呀。再问一下,给NAZA供电的那个电 ...

狮子11.1V  30C  4200ma  重量3.89KG   我用两个futaba10cg遥控器 一个控制飞机  一个控制云台,原来没有冲突这回会不会有呢?如果我想一个遥控器控制的话是不是接收机SBUS和NAZA连接的同时将云台两个电机得接线插到78通道上?

网友:
那两根输出线影响罗盘了。

网友:
好机器啊,炸的心痛。安慰楼主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  先是平转  然后机头向上 然后在平转对吗?   您的电池绕线只有一根   我的是两块4S  2p    同时供电 ...

校准GPS是进入模式后水平转动一周、然后垂直转动一周、等LED指示灯绿灯慢闪就可以起飞了
看了一下你的电池线与GPS距离很近、GPS那里不用套热缩管、直接用3M胶贴就可以了
炸机估计是重心问题、像我的如果电池放得比较正的话就可以垂直起飞、如果电池有点偏移起飞的时候就会往一边偏
要打相对应的方向就可以了、起飞不久后就自动稳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调问题、

网友:
起飞前系统预热了没?

网友:
GPS杆子在往上延伸,只有拉开距离是最简单处理的办法,不然电池放下方,在不然就是动力线绞线加包覆铝箔胶带,最容易产生扰无非是动力线靠近罗盘,在来就是重量影响最明显,有些重量不重的机子就算动力线靠近有影响也不至于影响到无法操控,但哪天挂个云台上去就难保飞机不会乱飞,简单的测试手机下载指南针软体放上飞机飞控位置或GPS位置起飞,如果指南针没偏转代表这位置无干扰源,如果起飞后手机上的指南针偏转的很大相对的你GPS上的罗盘也会给飞控错误的方向,而飞控也会给飞机错误的修正,这问题不管是商品或开源的控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狮子11.1V  30C  4200ma  重量3.89KG   我用两个futaba10cg遥控器 一个控制飞机  一个控制云台,原来没有 ...

这个连接的问题我不了解,我的控没有你的那么好,飞控也是LITE的,我只是看看电池,想换飞控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G:
起飞前你校准GPS了吗?你看看我的图传电池也是这样放的

阿诺你的大f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连接的问题我不了解,我的控没有你的那么好,飞控也是LITE的,我只是看看电池,想换飞控了。

lite也有一个 准备做室内飞的小四轴用 正在筹划件呢! 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T:
阿诺你的大f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4386大F在这里有出现过
现在也隔了很久没有玩了

网友U:
我遇到过,肯定的告诉你,是电机堵转了!往那个方向倾斜,是那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遇到过,肯定的告诉你,是电机堵转了!往那个方向倾斜,是那个电机的问题

没 堵转应该停车啊!经过改造六轴完美飞行 只不过重量太重了 一块4s+一块3S 3.55kg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4386大F在这里有出现过
现在也隔了很久没有玩 ...

请问您的六轴多重啊?经过改造我的六轴试飞成功  1块4S 5100MA   1块3S   4200MA的情况下  重量大概在3.55KG左右,  约0度气温 无保温装置情况下  悬停7分钟  双BB设置3.6v  报警后下降着落  到地时每片变成3.74V左右   风力3-4级  若两块4S电池的供电的话 重量要4.1-4.2kg左右  悬停时间没试, 这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如何减轻点重量呢?六轴我这个配置的话应该多重为佳? 还有  ATEU的感度如何调节? 我都是清一色180  姿态 120...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六轴多重啊?经过改造我的六轴试飞成功  1块4S 5100MA   1块3S   4200MA的情况下  重量大概在3.5 ...

我的是四轴不是六轴、起飞重量是1760g、双2200电池是9分钟、单4200电池是10分钟左右
我的是naza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用热缩管是心疼GPS啊!  您看看我这GPS摔的  这叫一个惨痛啊!

你这个不干扰就见鬼了,你自己看一下你的电池连接线整体的把GPS绕城一个环路了,肯定是会干扰的,一般我会把GPS和电池连接分别为前后,电池连接放在后面,GPS放在前面,这样不会有任何的干扰,

网友V:
LZ你这个不干扰就见鬼了,你自己看一下你的电池连接线整体的把GPS绕城一个环路了,肯定是会干扰的,一般我会把GPS和电池连接分别为前后,电池连接放在后面,GPS放在前面,这样不会有任何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V:
LZ你这个不干扰就见鬼了,你自己看一下你的电池连接线整体的把GPS绕城一个环路了,肯定是会干扰的,一般我会 ...

了解了 经过改造后的六轴完美飞行  就是重量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四轴不是六轴、起飞重量是1760g、双2200电池是9分钟、单4200电池是10分钟左右
我的是naza飞控

云台  图传 狗啥的都带了吗? 我记得我四轴都装上的时候2.8kg了 陪的是花牌4S 5100MA 单电及 狮子3S 42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  图传 狗啥的都带了吗? 我记得我四轴都装上的时候2.8kg了 陪的是花牌4S 5100MA 单电及 狮子3S 4200m ...

都带、摄像头是HD19、云台也是专用的舵机云台、图传是1W的、还有穷人OSD

网友W:
不懂,电池撞到了GPS?

网友X:
為何不買16mmgps 夾碼 ?遠離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懂,电池撞到了GPS?

你看下我发的图  电池线环绕GPS   高中那会讲通电导线周围产生磁场  干扰了 compass   导致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X:
為何不買16mmgps 夾碼 ?遠離中心板

哎  当时以为用不到 结果!  哎! 您这是零度吗?

网友Y:
哈哈,找到炸机的伙伴了,前两天刚装了960,炸机状态跟你的基本一样,就是没你的损失那么大,但心疼还是有的,没事,炸机之后再来么,不行再炸么,炸了再飞啊,总有一天它会老老实实的飞的,这都是教训啊。呵呵 调整心态,修宝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Y:
哈哈,找到炸机的伙伴了,前两天刚装了960,炸机状态跟你的基本一样,就是没你的损失那么大,但心疼还是有的 ...

恩 心态还需调整啊!修正结束后的首飞  还是有很多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 堵转应该停车啊!经过改造六轴完美飞行 只不过重量太重了 一块4s+一块3S 3.55kg

为了给云台等低电压供电,不用外加一块电池,只需要在某宝网上几十元买一个电压转换模块就可以了,只有不到十克重。

网友Z:
10CG貌似是2.4G控吧,理论上与1.2G图传会有干扰,没有就是运气好了,建议换5.8G图传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起飞前你校准GPS了吗?你看看我的图传电池也是这样放的

老弟绝对是顶级爱好者呀,屌丝级的设备,玩的挺出彩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起飞前你校准GPS了吗?你看看我的图传电池也是这样放的

你好!请教一下,我的六轴,一推油就会抬起一边的脚架,好像要侧翻,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老弟绝对是顶级爱好者呀,屌丝级的设备,玩的挺出彩的

哈哈   看到他的JJ  瞬间我就冲动了  最近合计一个F450   准备 组着玩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Z:
10CG貌似是2.4G控吧,理论上与1.2G图传会有干扰,没有就是运气好了,建议换5.8G图传

图传加了滤波   干扰还行   没有感觉到 。定点悬停啥的无问题,   可以再接收机上加金属箔片吧  估计也能好不少 我这是电池干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你好!请教一下,我的六轴,一推油就会抬起一边的脚架,好像要侧翻,是什么原因?

感觉一个是桨按反了  一个是电机座没调平  桨平衡可能 也有影响  或者重心位置不对  太靠倾斜的那一侧   因素一一排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一个是桨按反了  一个是电机座没调平  桨平衡可能 也有影响  或者重心位置不对  太靠倾斜的那一侧    ...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老弟绝对是顶级爱好者呀,屌丝级的设备,玩的挺出彩的

还是不如您的设备、我是随便玩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AB:
你好!请教一下,我的六轴,一推油就会抬起一边的脚架,好像要侧翻,是什么原因?

重心问题、慢慢调整吧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重心问题、慢慢调整吧

前辈能否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前辈能否指点

主要是看往哪边、比如你站在四轴的后面、然后是往右侧翻的话重心就是偏右、
你就要利用电池或者其他东西来调整一下、也就是调整电池的位置
往右偏电池就再往左放一点点、要不就是打相对应的侧飞摇杆来对消
起飞一会后就可以自动校准了

网友(2014-09-19):
大连模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