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215MG当斜盘舵机在MB上用,MB如何设置频率?

楼主(2013-11-19):
如题,KST215MG当斜盘舵机在MB上用,MB如何设置频率?,MB里斜盘上最高是200。。可215的是333的。。设置最高就可以了吗?

补充下,现在不动情况下舵机总发出吱吱吱的叫声,正常吗?

网友A:
数字舵机又滋滋滋的声音是正常的,但是没与MB搭配用过················所以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舵机又滋滋滋的声音是正常的,但是没与MB搭配用过················所以不知道怎么设置 ...

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2013-12-24):
200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