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推荐,真心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11-19):
大家好,我是玩6通直机的,最近想换换口味,想玩玩车模,由于对车子一点都不了解,想请各位推荐下适合新手的车子,本人比较喜欢漂移竞速类的车子(是不是应该叫平跑?),只求电动的,有刷无刷都可以,可以是无刷车架有刷动力,将来也好为升级无刷做准备,还有为什么无刷车上用的电调都那么高。。。。我450上一般用40A的电调就足够了,还有什么是头单?
是否有专门入门的车推荐?比如4通直机航模类似V911这样的机型,6通类似各类CP的机型。
小弟真心求推荐,网上看的HSP 94123PRO里面的配置什么的都不懂。。。一般玩直机的我都是不推荐买RTF版的,是不是平跑和直机一样也不建议买RTR版的呢?

楼主:
哎~~看的人那么多,就是没人回复。。。。。默默的回到直机板块去了,平跑再见了。

网友:
我也是个直升机新手,在练悬停中,最近天凉起风了,450又不抗风,都没法继续练了,所以我也想买个车玩玩,看中了94118这款电动拉力车,正在努力学习车模知识中。。。。。。。。。。。。
如果你也是新手想玩漂移和平跑的话就买94123PRO(便宜、又能改成拉力车、国产神车),我个人感觉新手玩车的话就买已经组装调试好的,这样可以边练边学习车模知识,小有所成后你就可以买进口车自己组装了

网友A:
还有,想玩车的话去车模论坛比较好(www.rcfans.com),那里什么车都有,这里的车坛太冷清了

网友:
还是喜欢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想玩车的话去车模论坛比较好(www.rcfans.com),那里什么车都有,这里的车坛太冷清了

谢谢,这个论坛比较热门的就是直升机和四轴,看来每个论坛都有自己的特色,mx3g固定翼的比较多,我会去那个网站看看,最近就准备入手94123pro先玩玩,感谢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小白 刚买了94170 学习中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白 刚买了94170 学习中 加油

感谢回复

网友:
弃直從車,無車潜水中

网友:
玩traxxas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