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的动力搭配问题

楼主(2013-11-19):
本人想搞个4轴
航拍
!加上
图传
和
云台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
电机
了????电调用好盈4合一的25A的那种,机架用的飞越的650.
电池
用4s的就怕起飞重量达不到!求老手动力配置推荐!谢谢谢!!!!!!!!

网友A:
最好是用单独电调

网友B:
可以用这个工具计算一下,不知能否帮到您。
http://wz.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yMTc4MHwxNmJjM2E2OTE4OTkwZTY3MmFhOTZjN2JjNTZiZDJjZHwxNzM5MDk5MDgz&request=yes&_f=.swf

网友C:
好盈4合一的25A.这个能上4S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盈4合一的25A.这个能上4S电吗?
能上4S,但是四合一电调发热大(这个我亲手试了),据说还有干扰(这个没发觉)

网友E:
论坛里到处都是650的配置!

网友F:
650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