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VISION的遥控器里的usb口怎么就不延伸到遥控器的边上做一个口子啊!

楼主(2013-11-19):
RT,这样的话用户不就只能是拆开遥控器才能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固件吗?这样子不是很不方便吗?

网友A:
你这不废话么,要不,你跟大疆说去?
我拆遥控器都把天线扯掉了,你小心点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废话么,要不,你跟大疆说去?
我拆遥控器都把天线扯掉了,你小心点拆吧!!!

那我看你的精灵一带升级的话也得拆机吧!!按照你的习惯不拆机还升级不了啊?

网友:
我也是精灵2代,不拆遥控器是升级不了的!一定得拆开才行!!!

楼主:
所以说dji怎么不在遥控器边上钻个口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说dji怎么不在遥控器边上钻个口子啊!

你自己开孔安装根延长线不更方便些,你靠大疆吃不饱的!
我也想自己弄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开孔安装根延长线不更方便些,你靠大疆吃不饱的!
我也想自己弄个来!!!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可能是不希望!隨意升級吧!

网友:
省一个开模具的钱。。。。

网友B:
是的,做个外接口小意思的东西,竟然不做,只有自己动手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做个外接口小意思的东西,竟然不做,只有自己动手做了。

这dji真是,唉··············为人民服务啊!!!不是为人民币服务啊!!!如果真的是为人民币服务的话,那这种小事情应该早就为用户想好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