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D气泵,压力开关 有没有可调节范围? 请推荐个型号

楼主(2013-11-19):
精彩作业看了不少,还是一头雾水
幸好压缩机有着落的

说喷笔4KG压力就够了,钉枪需要6KG压力...   压力开关上有没有刻度? 能不能2KG—8KG之间调节?

单向阀配几个合适? 压缩机到储气瓶之间应该有一个

单向阀 有没有压力大小区别? 可靠不?

电磁阀 有什么重要功能? 貌似多数DIY的气泵上都没有考虑配备

网友:
内容一个压力开关加一个安全阀就够用了

网友:
内容电磁阀一般都用不上,看个人用途了。

网友A:
1、“说喷笔4KG压力就够了,钉枪需要6KG压力...   压力开关上有没有刻度? 能不能2KG—8KG之间调节?”

调节压力的用减压阀,减压阀一般有3个口,一进气、一出气、一连压力表(显示出气口压力的),旋动减压阀,就可调节出气口压力,通过压力表就可看查看出气口压力。      你可以接2个减压阀,一个调成4KG,另一个调成6KG。    如果节约成本和体积,也可用一个阀,根据压力需要随时调整。

2、“单向阀配几个合适? 压缩机到储气瓶之间应该有一个...............”

单向阀只需配一个就可以了,防止气瓶的高压空气倒流到压塑机气缸,影响启动。单向阀出厂前都是调整好的,很可靠的,一般不需自行调节(如果你爱折腾,也可折腾折腾。)

控制压缩机启停的是压力开关,纯机械式的。普通的空压机用电磁阀的不多。

网友:
到机电去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说喷笔4KG压力就够了,钉枪需要6KG压力...   压力开关上有没有刻度? 能不能2KG—8KG之间调节?” ...

很是有用,学习了!

如果配置减压阀,油水分离器 接在什么位置更合理:

(进气过滤------>压缩机------>单向阀------>储气瓶------>油水分离器---->减压阀---->钉枪)?

当然还有压力开关,未标上。 这样文字肯定有疏漏,等配件齐了再画个图上来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是有用,学习了!

如果配置减压阀,油水分离器 接在什么位置更合理:

如果不在乎气瓶内有积水,按你标示的顺序就可以了。

我做过一个是放在气瓶前的,进入气瓶的是干燥的空气。

这个效果特明显,因我用的是透明气瓶,能看到瓶内情况。

如果不加分离器,瓶内全是白蒙蒙的雾气,还会逐渐有积水,加上分离器,瓶里就干干净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在乎气瓶内有积水,按你标示的顺序就可以了。

我做过一个是放在气瓶前的,进入气瓶的是干燥的 ...

好,我也准备这么干

这个零件,两边黄色的头子是接压力表吗?
中间大口子是和4分水管一样?
你说最好买4孔的,这种是4孔吗?

我现在有个压力表,一个单瓶的分离器,零件不知都对不对 明天找出来拍图片上来请教
压缩机还在冰箱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也准备这么干

两头的孔都通着的,压力表位置可随意。
中间大口和内部是不通的,不能出气。

4孔,指的是压力开关是4孔的。孔多了用起来灵活方便。

网友(2014-02-01):
空压机工作时突然间歇停电会烧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