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泡沫用环氧加强的想法(玻璃钢高手请进)(增加了环氧处理以后的泡沫表面图片)

楼主(2013-11-19):
发到滑翔机栏是考虑到这里玻璃钢高手比较多,希望在这里能得到答案。

我飞像真机比较多,基本上都是EPS或者EPO。但泡沫机都有个毛病,不能磕碰,即使是运输过程,所以一直都有用环氧树脂对表面做有限加强的想法。

以前用T45做过一次试验,刷了环氧之后,强度是提高了,但树脂在泡沫表面涂抹不均匀,厚薄不一,外观很难看。

现在的想法是:

1、泡沫表面先刷一层乳胶

2、刷一层环氧

3、用保鲜膜展平盖住环氧部分

4、塞入真空袋里抽真空

5、干透以后撕下保鲜膜

不知上述想法是否可行,请坛内玻璃钢高手指教!!

网友A:
完全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刷玻纤布 就行 只是刷的时候 仔细点 注意控制用胶量 就行了

网友:
保鲜膜不行。太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刷玻纤布 就行 只是刷的时候 仔细点 注意控制用胶量 就行了

能不能再介绍详细一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刷玻纤布 就行 只是刷的时候 仔细点 注意控制用胶量 就行了

玻纤布会增加重量,我只想薄薄涂一层环氧。

网友B:
环氧很脆的,也没什么强度,其实EPO很多时候热水冲一冲就恢复形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很脆的,也没什么强度,其实EPO很多时候热水冲一冲就恢复形状了

可能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刷层树脂主要是为了防止搬运,轻微磕碰的时候不会发生凹陷或者掉块,不是为了防止炸鸡。

网友C:
直接在泡沫上刷環氧加一層0.03的布後,用薄膜包著,再用刮子刮一下,把多餘的膠刮出,放平用東西壓好,等乾了去掉薄膜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泡沫上刷環氧加一層0.03的布後,用薄膜包著,再用刮子刮一下,把多餘的膠刮出,放平用東西壓好,等乾 ...

多谢解答,如果不用玻璃布可不可以?因为下面有涂装,包布上去以后涂装就看不到了

网友C:
可以,硬度也夠,但強度肯定沒有有布的好。我做的ALULA鳥機就是沒加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硬度也夠,但強度肯定沒有有布的好。我做的ALULA鳥機就是沒加布的

不要多少强度,只要求运输搬来搬去的时候不会手一捏一个印,一碰一个坑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多少强度,只要求运输搬来搬去的时候不会手一捏一个印,一碰一个坑就行。

這個要求標準,強度足夠用

网友:
我玩DLG, 对复合材料的滑翔机略有研究, 我献丑一下。

1、泡沫表面先刷一层乳胶
一般玻璃钢不用乳胶, 用3M77喷胶让玻璃纤维和泡沫表面结合。

2、刷一层环氧
这个就最最考功夫的了, 一般是铺上玻璃纤维再刷树脂, 或者把玻璃纤维铺在PVC胶片上在黏上泡沫表面上, 记得泡沫表面一定要砂纸打磨, 这样才粘得稳。

3、用保鲜膜展平盖住环氧部分
保鲜膜不是方案, 一般我见高手是用PVC胶片的。

4、塞入真空袋里抽真空
这个没问题, 想要光滑表面, 必须抽真空, 不抽的话一定很丑

5、干透以后撕下保鲜膜

撕下PVC

我的意见:

1)如YOULAN同志所说的, 玻璃钢并不耐砸, 要是不幸炸鸡, 修复比泡沫的难和丑。用炭纤维会比较更硬, 但是很贵。

2)加上如果你是用来加强涵道像真机的话, 那么很多位置在抽真空时不一定能理想, 或者会损坏变形。

3) 这个太折腾了。。。。。

4) 工序不比做一台玻璃钢的机子简单, 除了不用模具。。。

总结, 这个DIY的时间和成本真的很高, 可以买新飞机了。。。。 不建议这么搞的。。。。

嘻嘻, 最后分享一下我做DLG的花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92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如果不用玻璃布可不可以?因为下面有涂装,包布上去以后涂装就看不到了

可以, 但薄的话, 没有玻璃纤维, 其实那个树脂是很软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答复,其实我的要求不高,借用两张照片来示意一下我的想法

泡沫机突出部分一般都是在运输搬运过程中最容易磕碰的地方,我想加强的部位就是这几个部位,其他位置不做。
按照上图机型的情况,就是鸭翼、主翼、涵道口部和机头部位。

网友:
楼主不如花时间做一个飞机的储存箱, 在运输时更好保护机身不损. 讲究点用木板,省事点用泡沫板

网友D:
楼主挺有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挺有心的。

谢谢!已经刷了神油,效果比较不错。刷到最后才了解相对合适的比例。

网友:
哎,费那事。调稀点直接刷就是了,冬天更好了,半天都干不了~让它自然展平就是了。我以前搞过一次做玻璃钢阳模的时候,用稀料整个涂刷几遍,然后挂起来给它自然滴下来。表面平整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已经很多高手回答了你的问题,再来补充几句。首先,看不懂你刷乳胶的意图,个人意见那个纯属画蛇添足,其次,单刷一层薄薄的环氧,真的没什么强度,浪费精力,你如果只是想局部加强,我可以提供你一个方法,用大头针把要加强的地方扎成马蜂窝,然后再刷环氧,让泡沫和环氧成为一体,那样强度倒是有很大的提升。最后,抽真空,是把产品放在阴模里,阴模上面压上重物,才能抽的,你这样直接拿产品来抽,不知最后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形状了。最最后,这么折腾一架泡沫机,还不如买一架复材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很多高手回答了你的问题,再来补充几句。首先,看不懂你刷乳胶的意图,个人意见那个纯属画蛇添足,其次 ...

其实吧,当初考虑刷乳胶是担心环氧会腐蚀泡沫,后来证实确实没有必要。刷环氧的目前前面说的已经很清楚,
增加强度的目的是运输搬运过程中不会因轻微磕碰留下痕迹影响美观,如果炸鸡的话钢的也受不了,模型玩的就是折腾,总之感谢楼上的建议。

下面两张图是刷环氧以后的泡沫表面情况,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吧,当初考虑刷乳胶是担心环氧会腐蚀泡沫,后来证实确实没有必要。刷环氧的目前前面说的已经很清楚, ...

不错不错,之前没有接触过泡沫机,看你刷完环氧后,还是很有质感的,提升档次

网友F:
用喷的方法喷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喷的方法喷一下么

没设备啊,只能刷了

网友(2013-12-24):
引用 楼主:
没设备啊,只能刷了

好吧

网友(2016-09-02):
引用 楼主:
没设备啊,只能刷了

请问楼主的环氧什么型号、配比?不会变黄吧?

网友(2016-10-31):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刷了神油,效果比较不错。刷到最后才了解相对合适的比例。

神油是什么,树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