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的电机做成动力,可行不。

楼主(2013-11-19):
现在 的光驱更新换代快,寿命更是短。坏的10元一个,一般里面的电机非常好,无震动,转速稳定等各种优点,不知道能不能利用上?

网友:
功率有点小把

网友:
#*&(^%(%$)阿弥陀佛

网友:
光驱电机多大的、多少K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 不玩这个了,多少RMB呀

600就出~就开过几十下,然后没粮了,就不玩了,我也是退出狗界很多年啦。

网友:
呵呵呵……功率太小,用处不大

网友B:
光驱和硬盘用的是步进电机,现有的电调不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驱和硬盘用的是步进电机,现有的电调不能控制

原来这样呀。

网友C:
瞎扯,光驱电机是有感无刷电机,不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扯,光驱电机是有感无刷电机,不是步进电机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D:
不是步进好像。。。不过功率小。。自重大,没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步进好像。。。不过功率小。。自重大,没戏啊。。

买几个强磁换上去,力量还不错。我换过一个进口光驱马达,双轴承的,真心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几个强磁换上去,力量还不错。我换过一个进口光驱马达,双轴承的,真心可以

可以试试看。。固定翼可能行。。多轴保留怀疑态度

网友C:
改造马达上1045桨,我也只有1045,半油门发热有一点高,换9或者8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马达上1045桨,我也只有1045,半油门发热有一点高,换9或者8的应该没问题

你太有才了。是用电调来驱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太有才了。是用电调来驱动的吗?

是的。线圈重新绕过,0.41线18T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就出~就开过几十下,然后没粮了,就不玩了,我也是退出狗界很多年啦。

兄弟,这东西现在要低调,最好不要让人知道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