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super cp 只能離地1米

楼主(2013-11-19):
已經更換了新的主馬達和新的電池

情況沒有改善,給滿油門像無動力時一樣
為什麼這樣啊!? 只能飛高一米..3d 模式更加不能離地

改無刷馬達能解決嗎?

网友:
1. 大齿是否向下滑落了?把飞机放地面上,用手往上轻拉旋翼头,如果能拉出来一截,就说明大齿下滑,装回去即可
2. 零螺距是否真的为零?把电机线拔掉,机器对频,切换到3D模式,油门到50%,观察是否零螺距。如果确定零螺距? 见此帖

网友:
螺距不够吧

楼主:
查看了某高手的方法, 焊掉其中一顆電阻, 現在算正常能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看了某高手的方法, 焊掉其中一顆電阻, 現在算正常能飛了

LZ发帖子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发帖子链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516

是這帖,高人是更換了電阻
而我只是把電阻焊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516

是這帖,高人是更換了電阻

对了lz你去掉的是2.2还是4.7那个?还记得吗

楼主:
是vr 對下的那顆

网友:
高人,可以该电路板,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