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新手-600N定速设置求教

楼主(2013-11-19):
飞550半年了,电池耗费太大,基本上一个多月就一条电池(100次充放),超过100次就没法飞3D了,出去玩就看着充电器发呆。正好群友有一台2年前的600N FBL,就飞过一次,还是磨合,在家做静态,一时动心就收下了。
油车玩很多年了,油机还是第一次碰,光接线就研究了N久,最后是卡在定速这块,论坛上反复搜了,说明书也翻烂了,也没找到我需要的信息,主要是很多说法相互重合或矛盾,不知道怎么选择。帖子又实在太少了。
我的控是XG 11.
说明书上关于定速设置的说法是,首先分配感应通道,我是用在AUX2的,所以在device select里把AUX2设为ACT(如下图)。我起初不是选的ACT而是选的GOV,也就是定速,但发现这样的话定速灯一直是红的,表示定速没打开,而选ACT之后,定速灯是绿的,而且拨动遥控左上的AUX开关,可以把定速关闭(定速变为红灯),也就是说选 ACT是激活定速的。

然后照说明书,在ATV里设置百分比,JR控没有ATV,那应该就是行程(travel adj),原本是+100,-100,如果参照说明书上的转速对应百分比去改,是否只要改+100这个数值,负的不用动?但我就卡在这里---AUX2只有一行可以选,不分飞行模式,那岂不是所有飞行模式都适用同一个转速?(见下图)

既然觉得上面的方式有问题,只好上论坛以及百度,从有限的资料里找。大致知道了定速是可以交由飞行模式联动,虽然云里雾里,但还是照猫画虎设置开始。
附国外论坛原文摘录及简单翻译:
1. Install the governor per the manual. I'm using a DX7/AR7000 and the yellow sign wire is connected to AUX.

2. Set ATV for AUX2 to +100%/-100% 将AUX2的ATV设为+100 /-100%

3. Set throttle curve to linear - 0-INH-50-INH-100 油门曲线设为0-100直线(如果是0-100直线,那我按说明书做的三种模式的油门曲线不是白设了?如果定速失效怎么办?)

4. With the throttle stick on its lowest position, turn ON the radio.

5. Turn ON receiver and wait for the governor light to turn Green. When it's green, press the SET button on the governor for about 3 seconds until the GOV light starts to blink. Release the SET button then move the throttle stick to its highest position. The GOV light will turn OFF for a second then turn solid GREEN. 按定速上的设定键进行行程确认。

PROGRAMMING THE DX7
1. Go to the master menu. (Press down+select and power ON)进入遥控主菜单

2. Scroll to Input Selct menu and set AUX2 to INH  将AUX2设为INH(为毛是关闭AUX2?不懂)

3. Turn OFF and the turn ON the radio again.

4. Go to the programming menu. (Press down+select)

5. Scroll to PROG.MIX1 menu. We are going to setup here the desired headspeed for Normal mode. Set it to make it look like this: 进入PROG.mix1设置如下(RATE代表的意思是对应的转速值,下面的SW是什么意思?打开这个定速需要拨动的开关?如果这样,那三个定速就要分设三个开关?

AUX2> AUX2 ON -- if this says OFF, your flight mode switch is not in normal
RATE: +80% --- for 1882 rpm headspeed
0%

SW: F-NR
OFFSET: 0

You set your RATE % based on the headspeed you want for normal mode. Refer to the table chart that came with the GOV.

6. Scoll to PROG.MIX2 menu. We are going to setup here the desired headspeed for IDLE1 mode. Set it to make it look like this:和上面一步类似设置IDLE1,只是在PROG.MIX2里设置,同样似乎也要分配一个开关F-S12??

AUX2>AUX2 ON -- if this says OFF, your flight mode switch is not in IDLE1
Rate +90% -- for 2024 rpm headspeed
0%
SW:F-S12
OFFSET: 0

Again, you set your RATE% based on the headspeed you want for IDLE1.

7. Scroll to PROG.MIX3 menu. We are going to setup here the desired headspeed for IDLE2 mode. Set it to make it look like this:设置IDLE2,类似,不同的是比率是建立在IDLE1基础上的,IDLE1是90%,他要IDLE2100%,所以比率选10%(90%+10%)。开关分配为F-S2??

AUX2>AUX2 ON -- if this says OFF, your flight mode switch is not in IDLE2
RATE: +10% -- NOT 100% for 2171 rpm headspeed
0%
SW:F-S2
OFFSET: 0

NOTE: IDLE2 uses the base number from IDLE1 and add it's own value to it. So 90% (from IDLE1) + 10% = 100%

8. Exit programming menu and verify that when you flick the AUX2 switch on your radio, you can turn ON (green) or turn OFF (red) the governor. Take note which way your switch turns the GOV ON/OFF. If necessary, you can reverse AUX2 from the reversing sw. on the radio.

以上方法,我完全看不懂意思,就是不明白他每步这么设置的意义。而且分配开关那段实在不明白,没有进行下去。

然后看到控里有GOV选项,应该是可以直接在里面设置定速比率,前提是要先把AUX2分配给GOV,如下图

然后进入GOV菜单,分别设置比率(这是我自己摸出来的,说明书上也没有,网上也没找到,不确定这样对不对),见下图

但是自从AUX2分配给GOV之后,定速灯就一直是绿的,没有红的时候,拨动AUX2开关也没反应,表示这种方式只能一直在定速模式,不能切换到非定速?

以上三段问题,困扰了我一整天,帖子都翻遍了,实在无招。问题已经详细写出来了,为的就是让大神们能看明白,希望有经验的帮一下,谢谢!
附两张裸体图。话说这3G也实在太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是否一定要换?

网友A:
没玩过油机,帮顶,自己还是别瞎捉摸了,等等老鸟的回答吧,看到HPI的平路胎,我有套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油机,帮顶,自己还是别瞎捉摸了,等等老鸟的回答吧,看到HPI的平路胎,我有套巨人

身边都没有一个玩油机的人,只能自己摸索了。而且一直以来都 是自己摸索,找信息,有问题就上论坛,结果现在卡住了

网友:
真新的600N,不懂帮顶了

网友:
其实这只能怪:遥控设备厂家和定速器厂家 对通道的定义过分迂腐。

俺 举例:俺 经常 用 DEVO10 与 APM 飞控 搭配,有一次 俺自己都
忘记了某个环节的设置中,用到的“起落架”通道、是干什么的呢??

困顿3秒钟之后才想起:DEVO10 的“起落架”其实就是CH5模式控制通道。
困顿3秒钟之后才想起:DEVO10 的“起落架”其实就是CH5模式控制通道。

其实 定速器厂家 只要把 控制模式 描述清楚,用不着用那些 指定名称 烦人。

网友B:
先把定速器的那个通道行程设置为负100到正100(也就是默认值)。 然后在普通模式下把油门曲线调成0到100(中间的曲率没影响,只要最低点和最高点分别是0和100),然后在油门行程菜单把发动机的机械风门行程调好。接着,就按照定速器的说明书设置,让定速器记住行程。 (油门在最低点,按住定速器按钮3秒钟,红灯闪烁,然后油门推到最高点)

我没用过XG11,但是应该都是大同小异。JR的控,定速器的感度线好像要插到指定的接收机通道,把定速功能打开,然后分配到IDEL开关,定速感度就会随着idel的切换而改变。

网友C:
没搞过你这高端控,我的DX8是设置好开关,用gov可以,也可以用F-MODLE开关切3d的时候联动切换。输出通道AUX2,在舵机行程控制菜单里正负100%。在定速菜单里模式1,是任意负值,定速不开。2,定速值一,正值,可以从20%开始逐渐往上调,最好用魔镜转速表测大桨转速。
切定速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要从底油门直接切定速,这样油门变化太快容易熄火,推油门让大桨有一定转速后再切。

调定速的时候可以把油门推到中间靠下一点,让飞机是轻微负螺距,观察转速来调,我设的转速是1800,据说这是对发动机最好,动力油耗最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定速器的那个通道行程设置为负100到正100(也就是默认值)。 然后在普通模式下把油门曲线调成0到100(中 ...

多谢回复。又试了下,终于有点思路了。采取的是IDLE开关与定速联动的方式,定速线插在AUX2不变,在开关分配里,把AUX2分配给IDLE开关,输出设置为GOV(定速)。(话说我一直对输出这边的选项ACT和GOV的差别分不清,ACT是执行/生效,GOV是定速,在这两个意思不差不多么)

输出选了GOV之后,回主菜单GOV这个原本灰色的选项就能进入了

然后进去设置具体数值。普通模式不需要定速,把数值设为0(数值低于4的时候定速灯就红了),IDLE1、2对照说明书转速比率设置。拨动IDLE开关试了下,定速灯是有反应的。具体对不对就要发动了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过你这高端控,我的DX8是设置好开关,用gov可以,也可以用F-MODLE开关切3d的时候联动切换。输出通道 ...

多谢指点,大概摸出门道了。
切换模式这个倒不担心,以前玩电机切换的时候一下变化也适应不过来,后来发现控里有F MOD DELAY选项,模式切换的时候油门、十字盘全部设置成在1.5秒内缓慢到位,就没有剧烈变化引起的不稳定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又试了下,终于有点思路了。采取的是IDLE开关与定速联动的方式,定速线插在AUX2不变,在开关分 ...

拨动开关有反应,那应该就是对了的. 到时候最好用测速仪看大桨的转速来调定速器的感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动开关有反应,那应该就是对了的. 到时候最好用测速仪看大桨的转速来调定速器的感度。呵呵

之前看的设定帖,有人讲说AUX2要设定一下反向,不知道是何意?我试了下,正反看上去似乎没差别。至少静态下没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看的设定帖,有人讲说AUX2要设定一下反向,不知道是何意?我试了下,正反看上去似乎没差别。至少静态 ...

我的没有设置反向,反正试飞的时候不行,再反向就好    你可以把感度开的低低的,直接在地上切3D的时候,你看发动机的转速是不是非常低,然后再慢慢增加感度,看转速会上去么,是的话就正常了。

网友D:
你这600的重心问题怎么样? 有没有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有设置反向,反正试飞的时候不行,再反向就好    你可以把感度开的低低的,直接在地上切3D ...

了解了,好办法^^谢谢热心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600的重心问题怎么样? 有没有头轻?

还没飞过,静态不装油是头微轻。油箱在主轴后面,所以估计肯定是头轻。不过相比550来讲。。。小问题了,我是用橡皮泥配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飞过,静态不装油是头微轻。油箱在主轴后面,所以估计肯定是头轻。不过相比550来讲。。。小问题了,我 ...

调查了好多...试试证明600N重心在设计上的问题是硬伤啊...

网友E:
我的设置,NORMAL不定速,IDLE1 2定速随飞行模式开关同步,加一熄火开关设置。油直油门锁定和熄火开关都是很必要的
1RCE-G600插在接收的AUX2
2、先进TRAV ADJ菜单校准发动机怠速以及最高油门
3、也是TRAV ADJ菜单 AUX2  +100%/-100%  设置油门曲线 - 0-INH-50-INH-100然后校准G600的油门行程
4、进系统模式选择Input Selct 设定 AUX2 TO INH
5、进功能模式 选择PROG.MIX1 设置IDLE 1
AUX2——AUX2
RATE:+80%
                0%
SW:F-S12
OFFSET:0
6、选择PROG.MIX2  设置熄火开关
THRO-THRO
RATE:-100%
            -100%
SW:HOLD    (也可选择GEAR开关,俺把油门锁定设在ELEVD/R上了)
OFFSET:-125%

7、选择PROG.MIX3 设置IDLE 2
AUX2-AUX2
RATE:+10%
                0%
SW:F-S2
OFFSET:0

这个是基于JRDSX7遥控设置的,XG11也类似自己研究吧,普通模式最好不定速便于调整机器,有问题再留言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设置,NORMAL不定速,IDLE1 和2定速随飞行模式开关同步,加一熄火开关设置。油直油门锁定和熄火开关 ...

谢谢详细解答,我照这信设置弄了下,好像无法打开定速(红灯),应该是分配到开关的时候哪里有问题。不过现在直接用GOV菜单设置应该是可以了,我先试过再说。另外有一处不明,你说PROG.MIX2里设置熄火开关,我也试了下,是可以用的,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主菜单里本身就有THR CUT(熄火开关)功能,而且已经设置过可以用,不清楚为什么不是直接用菜单里的设置而要做混控呢?
当然这两种熄火方式我观察了下,是有差别的。直接在熄火开关里设置的话,打熄火开关,只有在普通模式且油门低位才有效,我的理解是正常的降落程序肯定是先IDLE切回普通模式,然后降落,引擎回到怠速,这时切熄火,完成。所以还是有效的。
你说的方法,则是没有任何限制,打熄火开关就直接切到熄火,可能是紧急状况下比较好用?因为如果用上面一种方式,紧急情况下需要先切回普通模式,油门拉到底再熄火。
请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详细解答,我照这信设置弄了下,好像无法打开定速(红灯),应该是分配到开关的时候哪里有问题。不过 ...

5、进功能模式 选择PROG.MIX1 设置IDLE 1
AUX2——AUX2
RATE:+80%
                 0%
SW:F.MODE1 F.MODE2
OFFSET:0
6、选择PROG.MIX2  设置熄火开关
THRO-THRO
RATE:-100%
             -100%
SW:HOLD    (也可选择GEAR开关,俺把油门锁定设在ELEVD/R上了)
OFFSET:-125%

7、选择PROG.MIX3 设置IDLE 2
AUX2-AUX2
RATE:+10%
                 0%
SW:F.MODE2
OFFSET:0

红字部分是我在XG8上的设置 可能跟XG11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开启定速了,还有定速磁铁要正确安装,关于熄火看自己习惯两种都可以

网友:
相当不错的帖子

网友F:
考,这么多热心人,有没有也教教我T8FG怎么设置定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5、进功能模式 选择PROG.MIX1 设置IDLE 1
AUX2——AUX2
RATE:+80%

反复看帖子,对照自己的设定,终于明白了。这么说应该是可以有两种设置方式,一种是现在以GOV菜单去控制感度,一种即是你说的AUX混控。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这么多热心人,有没有也教教我T8FG怎么设置定速啊

我之前也是看了很多帖,有问的但是回答不够仔细。后来想了想,如果提问的人没有有针对性地提问,只是简单问一句怎么设置啊,估计回的人会很少,因为很少会有人有耐心把整个过程一一说出来。不如自己花点时间摸索,找出疑问点,然后尽量详细地描述出来,配上直观的图,让别人有针对性地来回复。一点经验

网友:
可以申请精华了。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我的是老控9X1,也是按照楼上的方法设置,亚拓定速器很不错,很好的保护了发动机,

网友(2014-01-04):
LZ的600N多少钱收的

网友:
收藏一下 好东西 我也正在摸索中

网友(2014-02-15):
很有幫助,謝謝!

网友:
使用过后长时间静态的发动机很折腾

网友(2023-10-26):
DX9应该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