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n 视频传输画面总是闪怎么办?

楼主(2013-11-19):
云台正常工作,遥控器能控制,云台指示灯正常显示常绿。

但是图传显示屏的图像,一会有画面一会没画面,就这样一闪一闪的,如果拿起飞机随机摇晃,图像会随着飞机摇晃的频率闪的更厉害。

图传链接GCU的连接线测试过都正常。也就是说GCU 和 图传都没事。

相机设置都是全手动模式。

1.云台绿灯常亮,HDMI的转换线是否还存在隐患?2.云台上主控制板延伸出来的六根彩色线,如果有损坏会不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各位大神帮忙排除一下

网友:
楼主您好

1.确认相机设置,人脸识别关掉了吗?

2.检查一下HDMI—AV接口线是否安装好,有没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您也可以加我QQ:2355602804,我会协助您。

网友A:
滑环坏了,鉴定完毕

我自己的2台Z15因为滑环问题修过4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环坏了,鉴定完毕

我自己的2台Z15因为滑环问题修过4次了

谢了,我也怀疑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