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F22遇到的问题希望大神们能解决下

楼主(2013-11-19):
今天飞F22(配置2212KV2200电机,6寸黑桨,40A电调,2200满电电池,翼展在80左右)起飞手抛,开始挺稳,飞两圈以后飞机就像没动力了在天上悬停,电机转的声音也大,没有停转,然后就控制不了,没速度打方向也没用,这是一个现象,还有个现象就是开始飞怪好,过个两圈以后飞的时候就像突然有阵大风把飞机吹了一下,自己突然翻一下,飞的提心吊胆的,重心应该没问题,因为还飞了几圈,舵机在下面测试的都怪好,希望大神们给看看啥问题

网友A:
重心往前点试下

网友:
请上视频!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第一个没懂 第二个是抖舵吧 原因会比较多 干扰 电调都有可能

网友C:
第一个,电池有问题。放电量不够。建议换电池。当然也有可能是动力设备有问题。比如电调,电机。电机过热会消磁,动力会下降。电调过热保护会降低功率,但看你的配置。还是电池问题大。具体要检测,kt机还好。不容易失速。要是涵道就掉下来了。我就因为电池不行。飞机动力不足掉下来过。
第二个。可能是舵机有问题。或者零时接触不好。在天上飞的时候。会出现接触不好。然后舵机直接拉死。就翻滚了。然后突然又好了。下来检测一般不容易发现。当然要是你用的还是老式的机械遥控的话。也可能是遥控上的开关接触不好。这样的事我以前的天6就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电池有问题。放电量不够。建议换电池。当然也有可能是动力设备有问题。比如电调,电机。电机过热会 ...

谢谢这位大神的讲解,我用的天7,电池放电不够怎么测出来呀,有个舵机有点抖舵,怎么检查舵机是不是有问题呀,我以前用的2212KV1400电机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在天上悬停的现象我记得当时飞的时候还好,过一会飞机就抬头,就像重心靠后了,然后我就减油飞机就没动力就悬停了,不知道怎么会突然抬头,会不会我的升降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往前点试下

开始飞是时候重心有点前了,机头有点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飞的好好的突然自己侧翻一下变成倒的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不浆保护器松动了,我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还以为动力不够,一检查是浆保护器松了,拧紧后问题解决。

网友:
路上解释有可能 检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神的讲解,我用的天7,电池放电不够怎么测出来呀,有个舵机有点抖舵,怎么检查舵机是不是有问题 ...

楼主你是尾推吗?2212尾推你的kv1400当然不够啦,你电机就没有力气了。你80的kt22,你要用高kv的,至少2000以上的。 你的桨必须用5x5的。其它应该没有关系。如果前拉的f22,你的电机够力,但是如果你用小浆。那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飞的好好的突然自己侧翻一下变成倒的了

那时候你舵机的问题咯
第一如果你后推的你用错电机了。
飞行姿态出现侧翻,就是你舵机有问题、

网友D:
电机问题,是不是用的XXD的电机啊?换个电机吧,XXD的电机中间的和外面的转子经常固不紧,外面的转子空转就是这样的现象,我昨天飞幻影就是和你说的一样的现象,最后电机居然掉了,飞机掉在鱼池里,费力好大劲才捞起来

网友:
XXD的电机不保险啊,我都空中出问题好多次咯,还好炸机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问题,是不是用的XXD的电机啊?换个电机吧,XXD的电机中间的和外面的转子经常固不紧,外面的转子空转就 ...

晕了,以后还是不买XXD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