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新人求助

楼主(2013-11-19):
请问如果不用飞控,那么4个电调的信号线应该接哪里呀?谢谢

网友A:
你好像没有问明白你要干什么

网友B:
四轴都要用飞控

网友C:
不用飞控飞不了哦

网友D:
这个中将是怎么混来的?

网友E:
四周控制过于复杂,没有电脑根本飞不起来!
不是混控能搞定的!